[求助] 关于AP&R布线时的Density和Routing Overflow

楼主(2012-05-04):
RT,新手很多东西不明白,
1,以前看到有人讲这两个值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知道大致范围是什么样子的,
2,现在做小项目,金属层次少,有时候Routing Overflow达到100%+,但是后面布线仍然可以走下去,请问这样有什么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100%还可以布通?不大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overflow 100%+,可以布通,但是很慢

网友:
100% 多么完美的route。

网友B(2021-11-09):
同问 routing overflow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2023-05-04):
请问overflow大概多少的时候认为是做不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 routing overflow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工具评估下,是否能绕通的一个指标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也有这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