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利用已有的GDS数据格式的单元布局,在astro中或encouter中完成布线

楼主(2012-05-04):
请教高手!如标题问题。怎么操作流程?

网友:
已有的GDS布局怎么解释?

楼主:
因为我是反向做的,所以单元的GDS可以提出来,而且每个单元都是已经摆放好了,现在就想线网自动布。线网太多了,工作量太大。
但是我不想动布局,担心时序问题。想保留原来的布局,

网友:
要做成lef,encounter才能吃, astro的mw 也是由lef得到,

还要写verilog 来表示连接关系的

网友:
需要DEF,但是流程复杂

楼主:
我是反向抄的一块数字电路,工作量比较大,特别是后面的layout版图的线网和VIA,做DRC规则很难满足,现在我就是把整体的标准单元抄出来了,布局摆放也抄出来了,所以想用encounter来做布线工作,现在我想把标准单元做成stdcell-lef,同时利用工艺厂提供的tech-lef,来做布线工作,现在关键就是你说的DEF 抽取问题,我的想法是将反向提取的GDS (里面都是摆放的标准单元)中的layout view,换成abstract view 是不是就可以抽取DEF 文件?这些我还没试过,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你的想法是绝对不可行的,PR连线是任意的,你反向提取的,根本不清楚里面的时序,再说,DEF也无法获得,即使获得了。工作量也不会少于描线

楼主:
我试过 改成abstract view DEF 文件可以到出来,但是有两个问题,1 实例名称和网标中不一致,无法导入encounter ,怎么样才能让版图的instancename和电路的instancename相同?,2 DEF 导出来的坐标不一定在我设置的PITCH上,是否会导致很多问题?还是encounter可以自动休整到PITCH上面?望高手给点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考虑走线的时序,当然会有风险,但是0.35的工艺 可以尝试下嘛

楼主:
encounter 菜单中的refine place 可以修复 PITCH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