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和ICC时如何处理异步reset

楼主(2012-05-04):
一直都是同步reset的design,现在的这个项目是异步reset。
想问下,
1. 综合的时候需要特殊去约束这个reset吗?
2.PR的时候怎么来做。因为他跟clock没有关系了,怎么来控制reset tree。找不到相关文档,谢啦!

网友:
电路设计上的RESET应该有一定的对策,一般用异步进入RESET状态,同步解除的方法,再过几个周期芯片动作。先了解电路设计的思路,再考虑是否要对策。

网友(2012-10-08):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 reset如果有setup violation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假的呢

网友:
同问,到底这些异步信号怎么处理,还请版主解释一下

网友:
你是在问sta问题呢,还是reset buffer tree?
reset removal time
reset recovery time

buffer tree  tool 应该可以自动给你做一个的

网友:
同问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大神快来解答啊~~~

网友:
对于异步reset,电路上的处理方式如2#所述
PR的时候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reset removal time和reset recovery time设置了就可以

网友(2012-11-07):
倒是是怎么样的啊  有没有人能够详细的解决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