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ntaurus2010.03版本不能仿真

楼主(2012-05-04):
安装好sentaurus2010.03,发现不能进行仿真,出现一下error   bin/nice:dios: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
说详细点儿,到底是终端报错还是sentaurus报错

系统什么的都提供下

楼主:
sentaurus报错
软件可以打开,就是一个project准备运行的时候,仿真运行不了,出现这个error,最重要是不能仿真。
系统是Red hat 5.4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ntaurus报错
软件可以打开,就是一个project准备运行的时候,仿真运行不了,出现这个error,最重要是不能仿真。
系统是Red hat 5.4

网友:
sentaurus2010.03中,似乎已經沒有ISE TCAD的dios指令..........有些ISE指令名稱還在,但運行是否相同於原本的ISE TCAD,以及ISE TCAD project如何 convert to sentaurus,這些我就並不清楚了 !!

提供參考 !!

PS:
或許2009版本還有dios指令

楼主:
非常感谢,因为是以前2008版本的Porject可能存在这个问题。我会试着装一下2008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因为是以前2008版本的Porject可能存在这个问题。我会试着装一下2008版本的。

网友(2012-08-20):
这是真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