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DC中加入我要使用的库

楼主(2012-05-04):
悬赏0资产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以前在用DC的时候,都是在服务器上用的,所以的东西都是搞好的
现在我在自己的PC机上装了一个DC软件,我现在想用一个公司的库做综合,比如:我想用SMIC.13的库。
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把SMIC.13的库加到DC软件中
最好有个教程!

网友:
在.synopsys_dc.setup文件里设置,这是一个隐藏文件
在里面加入下面的变量,其中core文件里存放的是你的库文件
set search_path      "./core $search_path"
set link_library     "* slow.db fast.db dw_foundation.sldb"
set target_library   "slow.db fast.db"
set symbol_library   "tsmc13.sdb"
set synthetic_library "dw_foundation.sldb"

网友(2013-03-29):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有楼主一样的问题,能解释的再详细一点吗?谢谢了,

网友(2013-05-09):
DC自带的有synopsys_dc.setup文件,参考里面的注释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