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仿真, 用 PWL 如何表示高阻?

楼主(2012-05-04):
初入SPICE仿真,有个问题:我要个一个端口增加激励,但是希望在仿真进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取消这个激励,如何做呢?
我现在用的是PWL方式的激励:
Vip1 GPIOA1 0 pwl(1n 3.0 321300n 3.0 321400n 0.2 324400n 0.2 324500n 3.0)
我想要在时间点 324500n 之后,让这个激励撤销,从而让端口保持高阻状态,如何做呢?

网友:
同关注,正遇到这个问题
现在正在用nanosim 仿 整个芯片 power up 看内部LDO 1.8 能不能正常起来; 但是现在如果外部不给1.8v 的话 nanosim 跑不动 到DC initialization 就跑不下去 也不报WARNING or ERROR (外部给1.8v的话能够顺利的跑下去,这样的话就LDO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想在刚开始给个激励,让它能够顺利做DC分析进入仿真,然后把激励撤销掉。
analog 部分单独跑LDO没问题,把数字部分的CDL加上一起跑仿真就跑不动了,一直卡在DC initialization...
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强制skip_dc  能够进入simulation 但会一直卡在0.0% 进行不下去。 是不是digital 部分的逻辑比较复杂的原因DC 分析不出来 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外部给个1.8v的激励跑整个芯片又能跑通?

网友(2012-07-25):
增加一个传输门

网友(2024-06-26):
The high Z state of the PWLZ source adds the capability to disconnect the PWL source for time periods marked with the keyword Z.

Syntax
Vxxx n+ n- PWLZ [(] t1 val1 t2 val2 [t3 z t4 val4 ...]
+ [R [=repeat]]  [)]

Example
VXD 5 0 pwlz (0 0 2N 0.75 10N 1.5 50N z 60N 0.75)
In this example, node 5 connects to a 0V source at time 0, and rises from 0V to 0.75V in 2 ns. Between 2 ns and 10 ns, the voltage-source value rises from 0.75V to 1.5V. The voltage-source value stays at 1.5V between 10 ns and 50 ns. At 50 ns, node 5 disconnects from the voltage source until 60 ns. It re-connects to a 0.75V voltage source after 60 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