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deal clock做place_opt的时候怎么会在clock path上插了buffer cell?

楼主(2012-05-04):
请问各位前辈,我做综合的时候,place之后发现在ideal 的clock path上居然插了优化用的buffer? 我认为一般不会动clock tree的呀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对之后的设计有影响吗??

网友:
检查那条所谓“clock path”的属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是用命令get_attr [get_nets *] net_type来查看“clock path”上的属性吗? 我看了下 有些是signal的,我设置了 set_ideal_network了,但是发现在place的时候还是有inverter插在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设置了ideal_network了,dont_touch是设置在什么地方呢?net还是cell??

网友:
应该是clock net才对,否则就有问题
除非你的clock path同时被用作data path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像你所说的,应该是clock_net,不然跑下去会有问题,像这种问题严重吗?影响我继续往下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