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EPS Create Power Library时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5-04):
在使用eps创建power grid library 时,如下图:

其中,Spice ModelSpice CornerSpice Subckts这几项该怎么填啊?

Spice Model是不是用spectre仿真时的.lib文件?

Spice Subckts指的是标准单元的cdl文件吗?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
看tsmc的reference flow里.ckt文件和cdl、spi格式的文件区别还是不小,初步感觉像是精简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们研究得怎样了,可否指点指点!

网友:
TSMC网站上下reference flow,里面有介绍

网友:
看eps user guide啊, libgen 部分,

网友:
安装ETS,eps做到ETS里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user guide里面根本就没有讲这么细啊!具体该填什么它就没说啊!
它只是把自己用的文件加进去了,而我不知道我相应的该填什么?
求指点!

网友:
Spice Model 一般就是spice仿真模型,你打开时类型会有.l 或者.scs 的来选择。
Spice Corner 就是Corner角选择吧,FF、FS、SS之类的,看你的文件里定义的是哪些
Spice Subckts可以用.cdl
cell list 应该就是全部cell的一个列表~~

最近我也再试这个,关键是我没有.tch 这个文件,顺便问下,你的这个文件哪儿来的?代工厂?icecaps?liggen?rcgen?

楼主:
.tch文件是代工厂提供的啊!我用的是smic18的库,所以很容易找。
那个.cdl是标准单元的呢,还是当前版图的?
还有,我的spice仿真模型里面没有.l或.scs的文件,只有一个.lib的文件!

网友C(2012-06-13):
Spice Model 就是spice 工具仿真的时候 .lib 语句后面所跟的那个文件,
Spice Corner 就是spice 工具仿真时候.lib 语句后面所跟的那个corner,这些corner在model lib中有定义。大概就是FF, SS,之类
Spice Subckts 就是可以被spice工具仿真的 .spi .scs 等文件。.cdl 是用来lvs的,不能被spice识别

网友(2016-05-03):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怎么填的?

网友(2019-03-01):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C:
Spice Model 就是spice 工具仿真的时候 .lib 语句后面所跟的那个文件,
Spice Corner 就是spice 工具仿真时 ...

求助大神,请问怎么设置使tap node distance产生为 n/a ? 根据user guide的基本设置产生为默认的50um,参考了foundry pgv 的.summary的信息,单元库tap node distance都为n/a,在manual里没找到相关信息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C:
Spice Model 就是spice 工具仿真的时候 .lib 语句后面所跟的那个文件,
Spice Corner 就是spice 工具仿真时 ...

cdl也可以作为spice_subckt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