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中调用HSPICE仿真总是产生不了Netlist,求解答

楼主(2012-05-04):
将HSPICE集成到ADE环境中,在ADE中调用Hspice模拟器进行仿真,Generate Netlist步骤时,总是在icfb的控制台中报
fprintf/sprintf: format spec. incompatible with data - nil,没有生成网表。

这是开启icfb时的LOG文件
\t t
\p >
\o Loading oasis.cxt
\o Loading analog.cxt
\o Loading HSPICE.cxt
\o  ==== HSPICE-ADE Interface, D-2010.03 BUILD (02/22/2010 13:30:58) ====
\o  ==== COPYRIGHT 2008-2012 SYNOPSYS INC.                           ====
\o  ==== HSPICE-ADE Interface installed successfully                 ====
\t t
\p >
\t
\p >

可有达人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出错信息是常见的SKILL程序中打印输出到文件的时候发现输出数据不存在的错误。原因是网表产生的程序没有生成可打印输出的数据。建议你用最简单的电路测试这个流程,看看器件模型的设置有没有做对,每个器件的CDF参数中针对Hspice的部分是不是完整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問你的 libray 裡頭有 hspiceD view 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home/CAD/Synopsys/hspice_vD-2010.03/hspice/demo/hspice/aa_integ/PLL_Demo_51下面的例子,用的环境也是这里面的,有HspiceD的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的测试电路,用的spicemodel和晶体管View都是Hspice自带的例子(位置见楼上),还是报一楼的错误,但是Hspice的文档标称这个例子可以运行。我怀疑是CDF的问题,尝试导出CDL,CIW界面提示导出状态为Successed,但是CDL文件中没有任何元件的描述,下面是我导出的CDL:
*****************************************************************************
* CDL Netlist:
* Cell Name: TEST
* Netlisted on: May  7 03:40:32 2012
*****************************************************************************

*****************************************************************************
* Global Net Declarations
*****************************************************************************
*.GLOBAL gnd! vdd!

*****************************************************************************
* PIN Control Statement
*****************************************************************************
*.PIN gnd! vdd!

*****************************************************************************
* BIPOLAR Declarations
*****************************************************************************
*.BIPOLAR
*.RESI = 2000.000000
*.RESVAL
*.CAPVAL
*.DIOPERI
*.DIOAREA
*.SCALE METER

*****************************************************************************
* Parameter Statement
*****************************************************************************
.PARAM

*******************************************************************************
* Main Circuit Netlist:                                                       *
*                                                                             *
* Block: TEST                                                                 *
* Last Time Saved: May  7 03:37:36 2012                                       *
*******************************************************************************
.subckt TEST OUT IN
*.PININFO OUT:O IN:I
.ends TEST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有成功的环境,方便的话能给我一份不,我的邮箱:zuohgjian@gmail.com,谢谢啦

网友:
这个CDL确实有问题,但是CDL网表的问题不能解释hspice 网表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netlister, 或者说是CDF 参数的两个不同方面。回头我看一下我们自己装载的hspice 的这个目录下的例子能不能跑起来。这肯定是仿真流程设置的问题,看看怎么设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是成功的话给我一份你的设置文件,我加载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Could you please check enviromental variable?

   CDS_Netlisting_Mode

by entering the following shell command: env (or printenv)

The correct setting should be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网友:
正如楼上说的,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我拿Hspice装载路径下的demo跑了一下仿真,没问题。应该是你的netlist mode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
尽管如此,我还是发现了Hspice集成到ADE环境中的不少问题,你们没发现,我就懒得说了。建议用Spectre仿真器,或者单独用Hspice, 在ADE之外。

网友:
还是导出网表,在xp上再用hspice仿真,麻烦了一点点。

网友(2012-10-12):
就算是hspiceD提网表,也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啊。挺头疼的。
你碰到过用hspiceD提网表,把电阻阻值以segr的模型提出来,然后hspice不认识这个segr的问题么?

网友(2014-05-26):
用2010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