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ave 如何导入ODB++design的数据呢?

楼主(2012-05-04):
$iwave 如何导入ODB++design的数据呢?
尝试了一下pads导出2种方式的ODB++design格式,均不能导入
用cam350转换出来的2种方式的ODB++design格式,也不能导入

不知为何
不知道有兄弟用过此类方式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pads是可以导入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导出PADS LAYOUT V2005.2的.asc格式文件,再导入MENTOR PADS DESIGN就可以啊!

楼主:
回复  feitengyu

    导出PADS LAYOUT V2005.2的.asc格式文件,再导入MENTOR PADS DESIGN就可以啊!
引用 网友A:

    导入asc经常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
如果板子很大,不管什么软件,可能都有点问题,呵呵,毕竟是两个不同软件互导,

楼主:
如果板子很大,不管什么软件,可能都有点问题,呵呵,毕竟是两个不同软件互导,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odb++导入为何不行,使用的工具都是pads9.4.1(pads的老版本不支持导出odb++格式)
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即便使用cam350导出的odb++文件也根本导入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