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5141中如何让LSW只显示版图中用到的层啊

楼主(2012-05-04):
IC5141中如何让LSW只显示版图中用到的层啊?求解答。。。

网友:
我这有个笨方法:跑一下LVS,会产生一个PIP文件,gedit命令打开,里面可以看到你所用到的所有LAYER,然后出来对照着将LSW里其它层的显示关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