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tiveHDL 9.1的Xilinx仿真库哪里能下载?官网注册总是被拒绝。。。

楼主(2012-05-04):
Aldec公司太不厚道了,注册的账号审核那么严格,用免费邮箱还不让注册。。。
理由如下:

Thank you for registering at Aldec's Web Portal. Unfortunately, we were unable to verify the information you have provided during registration.

Primary reasons for denial:
(1) Usage of public domain e-mail addresses (Gmail, Yahoo, etc.)
(2) The company name, physical address, e-mail or telephone provided are not valid

网友:
你有破解文件吗?需要哪个库?

网友:
ActiveHDL 9.1的Xilinx仿真库???
你是不是说的ISE文件夹下面的仿真文件,貌似只有verilog和vhdl的,没有见过AHDL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可以考虑直接用ActiveHDL compile xilinx下面的verilog 库代码啊?如果ActiveHDL 能够compile 标准的verilog代码的话。
你自己可以打开xilinx的库文件看看,那些都是用标准verilog/VHDL描述的。

网友:
ActiveHDL和MODELSIM相比,哪一个更好用一些?有公司邮箱还是可以注册成功的。

网友:
ISE可以直接编译ActiveHDL的库,Aldec提供已经编译好了的库。

网友:
我可以下载到,但是没有破解啊。

网友:
xilinx 13.3 vhdl

网友:
Aldec的库文件更新是需要FPGA生产厂家提供的,建议你使用别的仿真工具,比如VCS就不需要自带库,你只需要提供FPGA仿真库就好了。

网友(2012-07-24):
和你一样,下载不到!好像需要公司邮箱呀,太坑爹了!

网友(2012-08-28):
Now they closed the open download .You need to provide a company link .Website and company e-mail .It is too bad as there was a lot of good documentation

网友:
我試不少mail box,都被拒,但是aldec仍會寄廣告給被拒的mail..真是怪

网友(2012-10-24):
请教一下,出现这样的错误:Package "altera.altera_europa_support_lib" must be recompiled because package "ieee.NUMERIC_STD" has changed. 怎么重新编译一下已有的库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