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启动时出现如下问题,怎么弄呀

楼主(2012-05-04):
19:43:23 (lmgrd)
19:43:23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1.7.0.0 build 73797 i86_lsb) started on lei (linux) (5/4/2012)
19:43:23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9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9:43:23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9:43:23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acresso.com
19:43:23 (lmgrd) License file(s): /home/lei/cadence/installs/IC615/share/license/license.dat
19:43:23 (lmgrd) lmgrd tcp-port 5288
19:43:23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has found no vendor daemons to start
19:43:23 (lmgrd)  (There are no VENDOR (or DAEMON) lines in the license file),
    lmgrd exiting.

这是怎么回事呀,各位大侠回答下呀

网友: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has found no vendor daemons to start

License file ( /home/lei/cadence/installs/IC615/share/license/license.dat )
欠缺對DAEMON( cdslmd )的設定 :

DAEMON cdslmd your_path/cdslmd

提供參考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呀,倒是搞定这个问题了,不过问题不断呀,都怪自己用的ubuntu太新了,patch都不能用,缺少一些老的库文件,换个低版本的试试

网友(2012-07-19):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我也在用UBUNTU12.04安装这些EDA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用Redhat AS4的路过。。。。。这个和windows系统也一样,太新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