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中选hspice

楼主(2012-05-04):
我是一个初学者,在虚拟机安装了IC5141,可以做spectre仿真。当我选hspice仿真时,想知道是不是还要在虚拟机例外安装hspice软件啊?没有安装所以仿真不了,有模型库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IC5141是在Linux环境下安装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需要在Linux环境中安装Hspice,然后再.cdsinit中指定Hspice的接口路径,然后应该就OK了,先尝试一下,我这HSPICE使用还有小问题没搞清,欢迎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谢谢你,开始以为IC5141自带HSPICE,原来还要例外安装,我还没弄到Hspice的安装包,得去弄弄。

网友:
回复 楼主:

    论坛上很多,自己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