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问题

楼主(2012-05-04):
初次做lvs,没人带,出现问题不知从何下手解决,求指点
(不知道附件下载要钱,附件内容贴后面了)

楼主:
Warning: Duplicate subckt definition "MBNOD12DDP2" at line 2495 in file "HMG_IOBUF_CZ6_LVS_V1.2.spi"
Warning: Duplicate subckt definition "MBNOD12DP1" at line 2541 in file "HMG_IOBUF_CZ6_LVS_V1.2.spi"
Warning: Duplicate subckt definition "MBNOD12DP2" at line 2587 in file "HMG_IOBUF_CZ6_LVS_V1.2.spi"
Warning: Duplicate pin definition "GND" at line 3654 in file "HMG_IOBUF_CZ6_LVS_V1.2.spi"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NOT COMPARED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ports (see below).
  Error:    Power net missing in layout. Ground net missing in layout.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24    *

Nets:           49975     40527    *

Instances:        108        51    *    LDD (4 pins)
                 85063     38864    *    MN (4 pins)
                     0        12    *    LDDN (4 pins)
                 85149     38917    *    MP (4 pins)
                    22        22         R (2 pins)
                    12         6    *    D (2 pins)
                     0         1    *    HMCOMOS003V1 (4 pins)
                     0         1    *    HMCOMPOR02V2 (3 pins)
                     0         1    *    HMEEPSF128B00V3 (45 pins)
                ------    ------
Total Inst:    170354     77875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11    *

Nets:           19337     17174    *

Instances:         31        19    *    LDD (4 pins)
                  2080      2069    *    MN (4 pins)
                     0        12    *    LDDN (4 pins)
                  1824      1832    *    MP (4 pins)
                    18        17    *    R (2 pins)
                     6         6         D (2 pins)
                     0         1    *    HMCOMOS003V1 (4 pins)
                     0         1    *    HMCOMPOR02V2 (3 pins)
                     0         1    *    HMEEPSF128B00V3 (45 pins)
                     0      1699    *    SPDW_2_1 (4 pins)
                     0       111    *    SPDW_2_1_1 (5 pins)
                     0       496    *    SPDW_2_2 (5 pins)
                     0       105    *    SPDW_2_2_1 (6 pins)
                     0        33    *    SPDW_2_2_2 (7 pins)
                     0        60    *    SPDW_3_1 (5 pins)
                     0         5    *    SPDW_3_2 (6 pins)
                     0       491    *    SPUP_2_1 (4 pins)
                     0        32    *    SPUP_2_1_1 (5 pins)
                     0       646    *    SPUP_2_2 (5 pins)
                     0        59    *    SPUP_2_2_1 (6 pins)
                     0        23    *    SPUP_2_2_2 (7 pins)
                     0       297    *    SPUP_2_2_2_2 (9 pins)
                     0        46    *    SPUP_3_1 (5 pins)
                     0         5    *    SPUP_3_2 (6 pins)
                     0         2    *    SPUP_3_2_1 (7 pins)
                     0         2    *    SPUP_3_3 (7 pins)
                  1687         0    *    SPMN_2_1 (5 pins)
                   111         0    *    SPMN_2_1_1 (6 pins)
                   496         0    *    SPMN_2_2 (6 pins)
                   105         0    *    SPMN_2_2_1 (7 pins)
                    33         0    *    SPMN_2_2_2 (8 pins)
                    50         0    *    SPMN_3_1 (6 pins)
                     5         0    *    SPMN_3_2 (7 pins)
                   482         0    *    SPMP_2_1 (5 pins)
                    32         0    *    SPMP_2_1_1 (6 pins)
                   646         0    *    SPMP_2_2 (6 pins)
                    59         0    *    SPMP_2_2_1 (7 pins)
                    23         0    *    SPMP_2_2_2 (8 pins)
                   297         0    *    SPMP_2_2_2_2 (10 pins)
                    36         0    *    SPMP_3_1 (6 pins)
                     5         0    *    SPMP_3_2 (7 pins)
                     2         0    *    SPMP_3_2_1 (8 pins)
                     2         0    *    SPMP_3_3 (8 pins)
                    10         0    *    _bitcoreb (6 pins)
                    36         6    *    _invb (6 pins)
                  6897      8079    *    _invv (4 pins)
                  2340       468    *    _invx2v (4 pins)
                   234        18    *    _invx3v (4 pins)
                   141         0    *    _invx4v (4 pins)
                  1099         0    *    _invx5v (4 pins)
                     1         0    *    _invx6v (4 pins)
                    17         0    *    _invx7v (4 pins)
                     4         4         _mx2v (6 pins)
                   303       317    *    _nand2v (5 pins)
                    89        94    *    _nand3v (6 pins)
                   100       114    *    _nand4v (7 pins)
                  2231      2288    *    _nor2v (5 pins)
                    45        51    *    _nor3v (6 pins)
                    16        27    *    _nor4v (7 pins)
                    91        32    *    _pdw2v (4 pins)
                     6         0    *    _pmn3v (5 pins)
                    11         0    *    _pmn4v (6 pins)
                     5         0    *    _pmp3v (5 pins)
                    18         0    *    _pmp4v (6 pins)
                   125       111    *    _pup2v (4 pins)
                  6380      6361    *    _sdw2v (4 pins)
                    62        62         _smn3v (5 pins)
                    28         0    *    _smn4v (6 pins)
                  1598      1596    *    _smp3v (5 pins)
                    22         0    *    _smp4v (6 pins)
                  4860      4754    *    _sup2v (4 pins)
                    10         0    *    _tgmb (7 pins)
                     3         3         _xra2v (5 pins)
                ------    ------
Total Inst:     34812     32455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o Statistics:

   13 passthrough source nets were deleted.

   84076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0524.
     73552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82 source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7.
     65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4 series layout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2.  2 connecting nets were deleted.
   2 series source resistors were reduced to 1.  1 connecting net was deleted.

   12 parallel layout diodes were reduced to 6.

   1 unused layout mos transistor was deleted.
   1 unused source mos transistor was deleted.

   2 unused layout resistors were deleted.
   4 unused source resistors were deleted.

   2 layout nets had all their pins removed and were deleted.
   5 source nets had all their pins removed and were deleted.

网友:
你把电源地在layout里面先用text层标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layout里面把各个pin用text层标上后,发现还是有一个pin没有,试着去spice网表找,根本就没有,为什么呢

网友(2015-07-03):
我想问一下text层是怎么高的啊,怎么选择text层啊,求职到

网友:
初学lvs,drc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最好有人旁边指点,几句话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