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G 高速信号为什么都推荐走内层

楼主(2012-05-04):
我的理解:
内层好处:阻抗容易控制,EMI控制好,如果有通孔,可以在bottom层的过孔上量到信号
内层坏处:过孔会带来stub,阻抗必然有不连续

表层好处:没有过孔,可以保证阻抗连续
表层坏处:EMI有风险,因为有sold mask,阻抗不容易控制,无法测量,尤其生产的时候无法进行ICT测试。

有人知道最终的原因吗?

网友:
si and emi !这个内层必须是被参考层包含的才成

网友:
其实走内层和外层没有严格的说法,你自己都说了,走内层和外层各有优缺点,所以最后的情况要根据你们自己的要求看si和emi

网友:
TOp层很难走线的。一是、一般10G的高速线都是很大的BGA芯片,fanout后都是via;二是TOP面由很多电阻电容芯片啥的。
若是考虑SI和EMI的话,能在TOP面不打孔走线,倒是很好的。但是,不现实,layout行不通,pcb没法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走内层和外层都是可以的,如果方便,但我倾向于走内层:
    1\内层有很好的地作屏闭;
    2\两边都有地作给信号作回流;
    3\会增加两个过孔对信号的影响有也不是很大,从仿真来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G的话应该过孔对它有很大影响,一般5G以上就要充分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
I will prefer outside layers. Easy to control impedance.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就像4楼的同学说的,表层器件太多走不出是个问题,最大问题在于远端串扰。内层带状线远端感性串扰和容性串扰能够互为抵消;而表层微带线感性串扰大于容性串扰,所以不适合长距离传输。
但是考虑stub和过孔带来影响,综合芯片(或连接器)所处位置,也可适当使用表层走高速信号。
比如,transmitter的10G信号pin正好在BGA的最外围两排,而背板连接器位于PCB板反面,同时他们之间相隔又不远,那么最优的走线方式就是表层直接出线到背板连接器。这样stub最小,走线又短不至于让远端串扰影响信号质量。

网友:
抛开走不开等情况说:
内层和外层各有优缺点。
内层如果是微带线,那内层可能会好点,但如果靠近power层,要保证阻抗连续。控制好阻抗。两面都有平面层,可以有效保护信号。尽量走线在过孔完整的(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让过孔利用更多的情况)层,减少天线效果。这个是内层做好的情况了。
外层的话,一个是阻抗控制要小心,solder现在是可以算进阻抗里的,甚至包括需要喷漆等都要算。还有一个是信号的向外发射干扰,这个就比较严重。
总的来说,我趋向于高速放内层

网友:
其实就是微带线与带状线的区别,带状线的环境比较复杂。

网友:
个人感觉主要是EMI的考虑

网友:
做这个有前途吗

网友(2012-06-15):
还没有走过高于3G的线呢,学习一下

网友:
10G信号一般都是差分布线以解决共模干扰的问题。为什么要推荐走内层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偶模和奇模这个概念来说。一般一对差分信号的每一根都可以视为有奇模信号和偶模信号组成,在两种模式以同样传输速度进行传输的前提下才可能在负载端复原源端信号。对于内层而言,属于STRIP LINE的类型,其奇模信号的传输速度和偶模信号的传输速度一样,故我们只需要按照等长控制差分线阻抗即可。而外层属于MICROSTRIP的类型,属于QUASI-TEM,其奇模信号和偶模信号传输速度不一样,导致其经过一段距离的传输后,即使你很好的控制了等长和阻抗,也无法在负载端复原初始信号。

网友:
支持樓上~10G信號模態轉換可能要考慮~strip Line沒有不等速度問題FAR END CROSS TALK~0

网友:
说得有道理。

网友: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隔离和走线上,内层可以有两层地隔离一个高速信号层,TOP层和BOTTOM肯定是不行的,10Gbps的速度非常高了,任何电信号都可以看成电磁波,如果在TOP层走,先抛开覆铜,TOP层上面是空气,介电常数一般是1,TOP层按4.5算,TOP下面的电介质层又是不同的介电常数,考虑到电磁波传播的边界条件,电场在法向方向会有不连续的情况(介质1的电通密度-介质2的电通密度=电荷密度,电通密度=介电常数乘以电场),磁场在切线方向也会不连续,材料介电常数相差越大(材料构造参数在这里起主要影响,电导率,磁导率,介电常数),现象越明显,也就是说能量散失越大。但如果放到内层,可以把信号层裹上地,更好控制传播,而且也隔离了相邻的信号或电源层的影响,减小了串扰,尽管高速信号都会采用差分方式传播,但加载在传输线上的噪声也不能完全避免,速度越高,能量越大,影响越大。
第二个就是一般这种高速收发器都是嵌入在DSP或FPGA,要不就是单独一个收发器IC,大部分都是BGA方式封装,安装部分会有很多过孔,再把线拉到TOP层,影响比较大。

网友:
呵呵。如果可以,尽量走内层

网友(2012-07-21):
回复 楼主:

       我一般走顶层
信号质量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大侠好像说的挺有道理,介绍本书看看,有没有相关介绍

网友:
" .... 最大问题在于远端串扰。内层带状线远端感性串扰和容性串扰能够互为抵消;而表层微带线感性串扰大于容性串扰,所以不适合长距离传输。 ...."

8 樓說的好,建議 LZ 參考。

网友:
For 10G signal~若要阻抗控制的好~建議走外層的Micro-strip line or differential lines~~
若是很concern EMI的話,建議走內層的strip-line~

网友(2012-08-23):
    说得好,受教了

网友:
走内层衰减少,走外层衰减大。 和大家的意见一样,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走内层如果夹在两个平面间,在某个频率范围内会有较大损耗,可能是平面谐振的原因。

网友:
TOp层很难走线的

网友:
对走线长度有要求吗

网友(2012-10-09):
解读如下:

           1)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原则尽量避免过孔,但有时候布局的实际情况导致LAYOUT必须过孔.
           2)即使25G内层走线打过孔也不是说不能接受,通过S参数仿真和实际眼图的测试结果还不错.
           3)通常情况下我们选择走外层,这样可以避免过孔有可能导致的阻抗不连续问题.至于EMI的问题,差分走线这个应该不用担心,另外走外层可以通过共面波导处理;其次外层差分走线可以不上绿油.即使非得绿油也是可以计算入阻抗的.
           4)总结:一切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我们的设计方案,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20mil的stub对10Gbps信号影响很小,但过孔阻抗通常会小于100Ohm

网友:
各有优劣吧.主要还是取决于PCB的实际情况及层叠分配情况.

网友:
表层走线的话EMI很难处理,而且板子复杂的话也不易实现.

网友:
不知道是哪種訊號線跑10G頻率?

网友(2012-11-14):
高频信号,走线相当于天线,对外有EMI,走内层可以屏蔽。大致是这个原因。其他因素很多,无法定量评估。

网友:
8楼和15楼正解

网友(2013-01-09):
都是考虑到辐射吧,表层都成天线了

网友:
主要还是EMI噪声吧,以及阻抗的相对误差大

网友:
应该主要还是EMI吧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
觉得内层走线还是由于外层。只要控制好过孔数量等,如果盲埋孔就更好了,实际中外层走线限制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
过孔为什么 会 带入stub?这个不是  端桩线的意思吗 ?
过孔 对高速信号的 影响 无非就是 其 寄生容值和 寄生 感抗的影响吧?
10G应该影响挺大的 ,会导致 上升沿 延长很多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没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走表层和走内层都不是绝对的,各有优缺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打个比方,你的板子是一个八层板,信号走内层的话,你肯定会打过孔,假如内层走线在第四层,那么过孔的第四层到第八层的那部分就是stub,利用背钻技术可以解决,不过价格比较昂贵

网友:
没有说一定要走内层啊,我觉得表层更好处理些,对信号损伤更小

网友:
目前模块上的10G信号线还是大多数走表层的

网友(2013-05-07):
inner layer will has less far-end cross-talk, if it is balanced stripline.

网友(2013-07-08):
还是要学习很多东西啊

网友:
主要两个方面:影响EMI&PI性能
1)表层走线的EMI辐射要比内存大10~15dB; 2)表层走线会占据很多表层空间,影响表层放置电容等器件,影响PI性能。
对于10G信号表层走线带来的远端串扰,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放在内层有很多的好处:
1、阻抗控制精度高。
2、可以采用rtp或者vlp等铜箔,走线的损耗小。

网友:
3、emc辐射小。
4、走线通道比表层容易控制。
5、过孔stub的问题,可以通过背钻或者反焊盘进行优化。

网友:
   这个是正解,其实10G信号最终的评价标准就是接收端的眼图,再说根本一点就是误码率,那么什么会影响眼图呢,主要来自于链路损耗,通过楼上所提到的方法把损耗优化到可接受范围内就可以了,至于stub问题尽量走在靠下的层,stub就会很小,如果层数较多,没办法走的话,建议采用被钻技术。这里更正下楼上提到的应该是rtf反转铜箔。

网友(2013-12-16):
回复 网友C:

    正解! 补充一下,10G以上的话,可以考虑BACK DRILL或盲孔技术了。

网友:
推荐的是带状线啊,微带线易受干扰

网友(2014-02-13):
1. 因為skin effect及銅箔surface roughness的影響, 走內層stripline 的loss較低
2. far-end crosstalk可相抵,
3. 雖然走內層可能會有via stub問題, 但只要能控制stub length, 其stub對訊號來說影響不大

网友:
实际上现在10G速率的信号基本上内层或外层都没什么问题,没必要说一定要走内层的

网友:
一切都是margin的問題

网友(2014-03-25):
个人倾向于走内层,可以控制EMI,控制电场线对外的泄露,如果带状线上下两个参考面之间的板材介电常数一致的话,理论上是没有串扰的,内层线等效介电常数比表层要大,所以要使用低介电常数的板材以降低介质损耗。

网友(2014-05-29):
楼主的理解应该也足够了。。。

网友(2016-02-28):
表层的阻抗控制较差

网友:
厉害,不过这种情况都是多层6-10层考虑吧,像2层,4层基本不用考虑

网友(2018-04-23):
走內層的阻抗比較好控制
實際仿真過內層及外層的group線就清楚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The 10G above  signal trace
1. inner layer   insertion loss  smaller than outer layer
2. impedance and torlance is easy to control
3. EMI shielding better than outer layer  because striple line Layer structure ( GND-Signal-GND )
4. Crosstalk effect for trace routing space with other signal ,  inner layer  trace space requiremnet smaller
    than outer layer trace space requirement . it's is easy to be implemented.

网友(2019-02-05):
大年初一不忘记查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比较偏向走表层,而且目前公司表层的走线(>10G)也比较多。这样可以有效控制过孔数目及消除由于过孔带来的stub。至于表层阻抗的问题,这个可以通过表层的绿油改善,当然,最终还是要和PCB vendor协商讨论其阻抗控制的精度是否满足设计的需求,以及需要SI Engineer对整个链路的意见。

网友(2019-07-16):
其实只要就是EMI和出线资源的问题

网友(2023-03-27):
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