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电容的区别

楼主(2012-05-04):
常见的mos电容有三种:1. pwell衬底的nmos管,2.nwell衬底的pmos管,3.nwell衬底的nmos管,在同一个项目中这三种类型的mos电容有可能都要用到,请问他们三种有什么区别?分别用在哪些情况下?

网友A:
作为mos电容,我们最希望的是让其工作在积累区,这样其电容值是很稳定的
这样对应的结果就是如果是一端接地(GND)的电容,则使用pmos(N阱)电容;
如果是一端接电源(VCC)则使用nmos(P阱)电容

网友:
前面两种 非线性电容, 两端电压大小确定 情况下使用,第三种为近似线性电容,大部分情况均可使用

网友:
学到了啊 ~~一直不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1,2 其实就是普通管子,没有大的差别;主要就是3这种电容,在nmos管下加nwell,一个可以把电容做成线性,也就是避免了阈值电压造成的充放电延迟,还有就是从工艺上减小了衬底寄生电容的影响

网友B:
三个电容中nwell衬底的nmos特性最好,不过有是浪费面积,所以在版图中只要适合就行,没有必要选特性最好的,除非电路对电容的特性要求很高,例如振荡器。

网友:
学到了~不该忽略这三种的区别的~

网友:
第三种的nwell就是传说中的DNWELL,对隔离陈迪噪声很管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前有种噪声叫陈迪

网友:
回复 网友D:

    衬底,哈哈,打错字了

网友:
第三种的nwell就是传说中的DNWELL,对隔离陈迪噪声很管用的

不盡相同  有些 只是用一般的 NWELL 不是用 DNWELL

网友:
学到了,不过我还未见到过nwell的nmos,希望可以遇到

网友(2012-08-04):
回复 3# 寂寞的歌   说的很清楚,就喜欢把问题说的清楚的

网友(2012-10-19):
回复 网友A:

    问下nmos放在nwell中作电容时,是不是只有积累区和耗尽区,没有反型区,如果这样,它的曲线就和nmos电容曲线不一样了

网友:
就看接gate的电压?

网友:
不懂的地方好多呀!
1 电容的非线性和线性是怎么回事?
2 12 电容在电路使用上有没不同?

网友:
同样没碰到过放在deep nwell中的电容,希望能碰到

网友:
    15楼看出mos cap的工作本质。对mos cap来说,器件的选择很重要,接法也很重要。

网友:
NMOS放到NWELL中,其实就像相当于工作在积累区的PMOS电容,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2019-12-10):
引用 网友B:
三个电容中nwell衬底的nmos特性最好,不过有是浪费面积,所以在版图中只要适合就行,没有必要选特性最好的 ...

请问nwell里的nmos电容有点浪费面积,这个怎么理解呢?就在nmos周围加一层nwell,面积是一样的啊。你指的是nwell包nmos的那一点间距吗?

网友(2024-10-09):
引用 网友A:
作为mos电容,我们最希望的是让其工作在积累区,这样其电容值是很稳定的
这样对应的结果就是如果是一端接地 ...

请教下前辈,那为什么我看PMOS电流镜栅极一般都是接PMOS电容到VDD,为什么不接NMOS电容到VDD呢?接NMOS电容的话不就能工作在积累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