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书中疑问

楼主(2012-05-05):
第七章编译C程序,不勾选Enable ARM/Thumb Interworking时编译无法通过,free-ARM可知原因?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381926729/QQ/WinTemp/RichOle/Q%7BBBZLZ62$AJ]WQ%7D(_O]%60IA.jpg

网友:
看不见图,有空补充一下。你也可以检查一下流程,确保无误,也可参考http://code.google.com/p/risclite上面的参考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