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误差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2-05-05):
Buck,dc-dc中误差放大器并没有输出到输入的反馈那么它的工作实质就是工作在线性区的比较器吗? 比较器的话就需不需要考虑误差放大器的相位裕度,PWM比较器,电流检测放大器需不需要考虑其相位裕度?
如果是BCD工艺的误差放大器,其参数会随温度变化很大,怎样对待这样的变化呢?

小弟菜鸟,诚心向各位高人求助

感激不尽

网友:
放大器和比较器在这里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互换

网友:
comparator does not need compensation as it is open loop while opamp does have stability issue to solve

网友:
没有输出到输入的反馈,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如果工作时候loop没有反馈,如何建立loop?不是直接反馈,你可以认为ouput*A--->input,A为一个系数。

楼主:
感谢各位给我解答   那我还需要考虑它的相位裕度吗? 还是只要环路的相位裕度了?

也请各位大哥指导一下晶体管随温度波动很大的问题
感激不尽

网友:
对于EA,要考虑它的工作点和工作范围,本身的相位不是关注的重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变成整个系统环路的稳定性了?

楼主:
    我想了很久我也觉得只能这么理解了,那么请问环路的相位裕度应当仿真?

楼主:
我想了很久我也觉得只能这么理解了,那么请问环路的相位裕度应当仿真?
引用 网友B:

    怎样仿真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

网友:
环路的增益和相位裕度和你分析一般电路的增益和相位裕度是类似的,但是你要对switch和duty产生电路做线性化模型,开关电路是无法直接在hspice中仿真AC的。

网友:
仿真环路增益的时候从哪里断开,加什么激励来仿啊?期待大侠指导!

网友:
闭环都需要考虑的,自控原理啊

网友(2012-06-10):
误差放大器那肯定是放大器。在EA局部不一定要存在反馈。dcdc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反馈,将输入端电位钳位在一个DC电压值附近。

网友:
DC/DC中误差放大器EA用于放大FB反馈端与电压基准之间的偏差,FB是从输出分压得到的。EA它的的开环增益或DC增益和单位增益带宽应足够。EA一般不做DC反馈,但应该有AC反馈,即补偿。一般是II型或III型补偿。比较器,用于EA输出与振荡器的输出做比较,然后送给驱动级,用来产生PWM方波,然后驱动MOSFET。简单的电压反馈型是这样的,目前有不少DC/DC工作要复杂很多了。

网友:
仿真环路增益时,参考这个图加入测试点

仿真环路增益

仿真环路增益

楼主:
开关频率确定了系统交越频率,这样也间接确定了误差放大器的开环增益,从系统补偿来分析又确定了误差放大器的跨导,晶体管参数对温度敏感,晶体管级误差放大器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增益和跨导会随温度变化,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会影响系统性能和稳定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我也觉得相位裕度不是关注的重点

网友:
    说的没错,designer就是用来解决类似的问题的,你需要去看worst case系统的稳定性,如果会有可靠性的问题,那就要控制好你的gm

设计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工艺变化,温度变化的margin

网友(2012-09-12):
学习了,分析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