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va assura calibre

楼主(2012-05-05):
diva是cadence公司的吧,那么规则文件PDK里面好像没有,要手动编写,还是?
assura貌似也是cadence公司的而calibre是mentor的,这两者所需的文件PDK里都有,无需手动编写
我想问的是这些工具各有什么优点 什么时候用什么工具?  望哪位大牛指导一二。。。多谢

网友:
一般都用calibre
diva根本没用过

网友A:
回复 楼主:

    diva很老,完整的PDK中可能有规则,在PDK目录中而不是在单独目录中。目前先进工艺PDk很少支持diva了。

Assura为diva升级版本,个人认为对analog版图比较好用,assura可以支持diva规则。

Calibre为主流产品,基本各个工艺都有支持。

网友:
diva和assura的command file都是基于skill语言。diva仅可以通过GUI调用,且用法简单,多用于cell/block level,而assura是diva的升级版,既可通过GUI调用,也可batch mode调用。

网友:
diva太老了,calibre才是主流 啊

网友(2013-01-21):
Diva还是很好用的,比起Calibre会弹出结果框,在做cell的时候很烦的,diva则可很效率的。我公司到现在都还是用diva加calibre,Assura。DRC,LVS都没有问题。diva只要写的没问题,一般都还好。若不放心结合Calibre或Assura都可以(若不嫌麻烦的话)。LVS 话个人认为Assura比其他的效率提高了好多。Calibre不可以直接对线路定位,有时找起错误很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libre 不能定位,你说话真幽默啊!

网友:
是不是大多数公司都是用calibre呀,我只会hercules,不知道两者有多大差别啊?高人能讲解一下吗?

网友(2014-03-05):
diva is very old ,it's online tool so it's fast,sometimes we use it for the block level
assure and dracula is runing at batch mode. so for the whole chip, it's faster .
calibre is a third party tool,and now is the standard for signoff.

网友:
不是还有startrc吗,不知道那个好用,

网友(2014-04-13):
calibre可以定位的!很好用的!

网友(2014-09-14):
http://bbs.eetop.cn/thread-354933-1-1.html
论坛里面有人说过了:

关键的关键在于当时的Mentor为Calibre验证引进了hierarchy的理念,也就是所谓的“分而治之”的处理方法。
原理其实很简单,举例来说,假设一个单元被调用了上万次,如果这个单元本身就有一个错误,如果Flatten地看来,也就是在Dracula看来就有上万的错误,其实Hierarchy地看就只有一个单元错误。大大缩减的查错的时间。
Hierarchy验证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一下子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轻松解决在dracula时代看似困难的问题如连线short之类的问题。
再加上Calibre用户界面友好,命令高度简化,通俗易懂。产品立刻得到业内的认同,脱颖而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涨涨人气

网友:
有的公司是用的hercules,没用过,不是道怎么样

网友(2015-06-21):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sura  效率高???

网友(2021-07-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