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tap with a path to ground? ERC错误!求助!

楼主(2012-05-05):
IC5141 chrt35rf工艺

画完layout,加IO pad的时候做LVS(calibre),LVS通过,但是提示有ERC错误,提示信息是“ntap with a path to ground"和"ptap with a path to ground".

有人知道这个错误怎么解决吗?

多谢指点!

网友:
看看 如果是真錯 才要解
如果你本來就要 lay 成那樣就不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