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ENCOUNTER中具体怎么修SI啊?

楼主(2012-05-05):
听人说,是先在PT中做Timing Report,写出Vitim file,然后再在encounter中读进这个Vitim file,然后修SI。
我想问的是,具体哪个怎么写出这个Vitim file,这个Vitim file的格式又是什么样子的了?

网友:
纯cadence flow是这样的:

在nanoroute之前,打开si driven
nanoroute之后,可以用celtic/ets检查是否有SI违反
如果有的话,用setAttribute对那些net设-si_post_route_fix true后,做ECO route

楼主:
对,谢谢大大。就是这样的。

网友:
哇!  濤哥!  真給力!

网友:
想问下在encounter中可有命令直接报出这些net?

网友:
这种问题,我来回答吧。
Fix SI的Timing,咱们要考虑到PR tools跟timing signoff 之间的Correlation的问题,不能说开开 SI Driven做Routing就Ok。咱们可以找个更有效的方法来。
Encounter在做SI Driven的 Routing的话,很费时间,routing的时间很长。
SI的不能满足的话,其实在Timing Report上看,也就是有setup 跟hold的Violation,咱们可以用Timing Signoff的Tool报出一个带SI信息的SDF文件,然后反标给PR tool,来做Timing的优化,可以做到用最少的Run Time,来达到最好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让signoff工具写出带si的sdf,pr工具如何才能依据这个sdf的timing做优化?修的过程中timing是会改变的,这个sdf如何一直保持起到指导fix si的作用啊,大哥,能不能具体讲讲?谢谢。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PT报出来一个带SI信息的SDF file来,然后再反标回ENCOUNTER,然后让ENCOUNTER做OPT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8楼基本上说出答案了。

网友(2015-01-16):
又學到一些了
感謝分享~

网友(2015-03-15):
学有所获

网友(2016-07-31):
说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