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et_load for timing

楼主(2012-05-05):
有一个phone interview 问一个问题:

set_load 对timing方面有什么影响,

我回答对transition和delay有影响。

但是随后没有任何消息了,不知道哪里回答错误了,请各位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请高手指教,是否回答错误

网友:
人家问的是针对TIMING
set_load这条命令是用来描述一条线的负载情况,只要有负载,也就存在延迟,延迟是个可怕的家伙,它会使数据向后延迟,这样就会使相应的TIMING更加紧张

楼主:
就是增加一句是timing紧张吗?怎么才算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