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问下这种电流型DC-DC的结构常见吗?

楼主(2012-05-05):
就是将EA的输出电压转换成周期的电压斜波(以EA输出电压为初始电压,到地放电,斜率固定),
再经电平转换器转换为第二个电压斜波(某个电平为初始电压,以固定的斜率到VDD),
第二个电压斜波再与LX端的电压进行比较,得到占空比,用这种方法加入电流补偿。
请问高手这种结构常见吗?谢谢!

网友:
没懂啊,
你说的还是电压major loop,电流minor loop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