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噪声cadence下是用pnoise还是noise仿真

楼主(2012-05-05):
如题,设计一个模拟CMOS运放,其中加入开关调制解调的斩波电路用来降低运放低频噪声,但是cadence下不知道用pnoise还是noise仿真,求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另外,那个Pnoise 里的Maximum sideband和Reference side-band怎么设置,以及那个PSS里的numble of harmonics怎么设置呢?

网友:
pnoise和noise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不解,nnoise用在哪里的?

网友(2013-05-15):
pnoise怎么用啊?

网友(2017-11-29):
同问怎么用pnoise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仿的transient noise,某个固定时刻100个点求标准差

网友(2018-07-26):
回复 网友B:
请问tran noise 是怎么仿真的,特别是怎么看的输出结果???

网友(2019-02-28):
同问,pss条件如何设定

网友:
你有用到 "开关调制解调的斩波电路"  那就要用pnoise,
不然你有clock, 有兩個phase, 一般noise怎麼知道要解哪個phase當DC operation point.

网友(2021-02-05):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某个时刻100个点求标准差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