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高层金属寄生电阻小

楼主(2012-05-05):
说高层金属寄生电阻小,IR小,不是很明白
知道金属线宽和电阻大小有关,但是和它在哪一层有什么关系啊,哪位大虾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是不是工艺决定了 高层线宽且pitch大?

网友:
跟设计选择的工艺相关,每个工艺有不同厚度的金属层可以选择。
低层金属层厚度比较小,方块电阻比较大。高层金属层可以选择厚度比较大的,方块电阻相对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