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A/D采集如何拼接

楼主(2012-05-05):
各位大侠,小弟有一事不明还请各位多多指教。现有一路300MHz的信号,我想用A/D去采,希望fs是1.2G,可是达不到,别人告诉我可以用4个300M的A/D去拼。实在想不通怎么拼,能说说原理吗?

网友:
我也不知道怎麼拚, 不過你可以看書

网友:
拼接的技术难度是相当大的,当然如果不考虑有效位数,还是可以拼接的。其实1.2G的ADC国半也是有的...

网友:
产生4路90度相位差的300M ADC时钟,同步4路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FPGA工作的时钟岂不是要到1.2G了?FPGA系统时钟只能到300M。麻烦你细说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不知道哪方面的书有说这个具体的方法的

网友:
看看TI或者ADI的高速ADC的demo板资料应该会多一些了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其实这个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就困难了
4个通道的匹配,clk skew和clk jitter都有很到的要求
一般都需要做digital calibration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麻烦你细说下原理吗,谢谢了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D:

首先需要产生4相位的300M时钟,等效成1.2G的采样频率
然后去找300M的adc芯片,ADI/MAXIM/TI/LT都有类似的产品,到也许回禁止出口到中国吧,而且都挺贵的。
接着,说说这四个通道的要求
第一,full scale要一样,也就是满量程要相同,不然相同信号从不同 通道里出来的值不一样,但你能保证每个adc的满量程都一模一样?对于10bit误差最多也就1,2mV,所以可能需要通道之间的校正。
第二,对多相位时钟的skew和jitter要求都很高,四个相位不等间距,就会引入误差,这个误差也许是固定的,由你所选的器件,电路结构,pcb走线等因素决定,也能通过校正处理。
第三,就是时钟抖动,你需要仔细计算这个系统对时钟的要求,对于1.2G采样,输入信号最高600M,如果是10bit精度,那么时钟jitter要小于260fs,貌似要求有点高,哈哈。
最后,高速信号需要考虑阻抗匹配,如果各个通道看到信号由于不同的反射而各不相同,那也会影响性能。
不过什么应用要这么高的采样频率啊,莫非是雷达,我也见到过几个,也就5,6百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