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Min. width for metal connected to wide metal 10um

楼主(2012-05-06):
画完版图做DRC的时候报错
@ Min. width for metal connected to wide metal 10um
是什么意思呢?  请指教、、

网友:
是指对于宽金属来说,接触孔的宽度要10um以上么?好像没遇到过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连接到宽金属上的金属线有最小宽度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就是你翻译的这个意思。。。

网友:
所谓的宽金属是多大的呢?还有这个rule是否是宽金属的刻蚀误差而要求的呢?

网友:
个人认为这是由于宽金属一般代表着大电流。

网友:
当一条很宽的金属与比较细的金属相连接的时候,在刻蚀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把较细的线刻蚀断,所以要保证这条细的线在一定的宽度以上。。。

网友:
回去看design rule 里面肯定有宽金属的定义,一般都是超过10u的金属线,仔细看看肯定有

网友(2012-08-30):
规定宽金属的最小宽度是不是为了防止电迁移现象?

网友:
连接到很宽的金属上的metal是有宽度限制的,.5的工艺一般要求有10um宽,看下designrule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错误是说连接到宽metal(10um一上)的metal线宽有最小要求。
具体是多大,要看你的design rule,或者drc command file里也可以找得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