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erilog赋值语句之前加延时信息可以被综合吗?

楼主(2012-05-06):
比如assign #5 a = b;我之前的理解是不可以被综合,但是今天貌似看书他的意思是可以综合,感觉就是在这个赋值语句时线上加了buffer。
ASIC设计中,在综合的时候估计线延时是按照wire load model来估计的,因此,现在感觉貌似可以在ASIC中综合一个5ns的延时单元出来。

但是我又不敢肯定这点,所以求教大家讨论下这个问题。

是ASIC中哈,不知道FPGA怎样

网友:
本人也刚入行FPGA 问过几个师兄 貌似延迟只能出现在TestBench中哈 功能模块中貌似不行哦 希望能帮到你哈~

网友:
ASIC设计中,综合时,延时会被忽略掉。

网友:
哪本书上提到的?

网友:
不能,延时信息只能用来做仿真,综合的时候会被忽略。在verilog中还有initial语句也是不可综合的

网友:
印象中是不可以的,再说加buffer也不是这么个搞法吧……

网友:
这种延时一般都是用来仿真真实器件的延时,是不能被综合的,只能用于仿真。

楼主:
    我又仔细的看了下,感觉确实貌似不是可以被综合的意思。恩,看来我想多了,非常感谢LS几位不厌其烦的回答

网友:
可以综合,但是没有延迟信息

网友:
忽略延时,继续综合

网友(2014-08-18):
这种语法只能仿真吧,不可综合,非要延时就打几拍

网友(2014-10-17):
恩恩,学习。那到底如何实现延时呢。

网友:
如果这可以被综合,你觉得是会被当成寄存器延迟,还是线延迟? FPGA没那么智能哈,这是不能被综合的,综合的时候会有忽略此部分的告警信息。

网友(2015-07-07):
延时信息是不能被综合的

网友(2020-11-18):
可以的,我见过这样的做法,只是这种延时很难控制延时的时间,相当于插入了一个硬件,对线路赋值延时,那个硬件延时是多少,不容易查。我看到前人有写SDRAM的驱动,就有用延时做相位偏移的,还做出来了,改掉它的延时,综合出来,就不行。后来的做法一般都是PLL控制相位偏移,这样能准确把握相位偏移,我也喜欢这样做。延时的仿真,用时序仿真,仿真那个网表,应该能看到的,我没试过。

网友:
延时信息,系统函数都不能综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