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rap开关可靠性问题

楼主(2012-05-06):
使用boostrap开关时,开关管的栅极电压理论上应该是vdd+vin,这样会导致栅极与衬底的电压过大,是否会造成开关管的可靠性受到影响呢,也就是寿命受到影响。我看到有人在1.2V的电源电压上用2.5V的管子做开关管,应该也是顾虑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就用1.2V的管子做开关管,是否就不行了呢?

网友:
确实有这个问题,尤其是如果VDD偏高的话就会有问题。我之前做的bootstrap是用0.18um工艺里面的3.3V管子,也是出于可靠性的考虑

网友:
看到过论文讨论了这些问题,你可以搜搜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靠性应该没有问题,gate虽然被提升起来,但是gate到channel的电压不超过vdd,剩余的电压落在沟道下方衬底的耗尽层上,没有问题,反而是有一个tie low的nmos是有over stress的,所以要做cascode tie 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