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手算基准电流源

楼主(2012-05-06):
如下图结构的基准电流源,参数大约估计VTHN,VTHP,UCOX,设求需要IBIAS的输出电流,如何手算大约MOS管的W/L和电阻值?

网友:
IBIAS = [VGS(IOUT)- VGS(IREF)]/RS

网友:
这个结构精度不高,只能作为自偏置使用

网友:
比如说:

让RS = VTHN / IBISA,
让 L 都一样,选W使得 M2:M3:M7 = 1:1:1,M0:M1=1:4,
其中  W(M1)/L(M1) = IBIAS/ucox/ VTHN^2 就好。
这样,M0上VGS是3*VTHN,M1上的VGS是2*VTHN,RS上的电压压降恰好是VTHN。

网友:
楼上正解,这种结构可能还需要start-up 电路,不然可能启动不起来。而且这种constant-gm的架构精度不高,只能做opamp的bias电流源。

楼主:
我这样计算:
先设要求IREF=IOUT=1uA.
手算:
假设VDSAT=125mv, 根据公式:I=u*cox*W*VDSAT^2/L/2,求出W/L(M1),W/L(M2),
设M0和M1宽长比为4,iR=VGS1-VGS0可以求出R,
和5楼所说那样,让 L 都一样,选W使得 M5:M2:M3:M7 = 1:1:1,M6:M0:M1=1:1:4,
然后通过仿真微调R。。
过程对吗?

网友A(2020-05-15):
你这个结构,没有频率补偿,两个极点离的非常近,环路增益又大于1,易不稳定啊

网友B(2022-04-10):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没有频率补偿,两个极点离的非常近,环路增益又大于1,易不稳定啊
...

能不能请教下这个结构的补偿该怎么算?我做出来这个结构确实不稳定,但是不太会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请教下这个结构的补偿该怎么算?我做出来这个结构确实不稳定,但是不太会推
...

M0与M1的接法换一下,保证环路增益小于1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0与M1的接法换一下,保证环路增益小于1就OK了

好的,谢谢,我后面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