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信号带宽和示波器带宽关系的讨论

楼主(2012-05-06):
1G的带宽的示波器是不是可以测试1GHz的信号?我认为这个需要根据情况分析。1GHz的信号周期是1ns,以最差情况看,上升沿和下降沿各占周期的一半,也就是0.5ns,一般情况上升时间是10%~90%,所以上升时间是0.4ns,所以1GHz的信号带宽BW=0.35/risetime=0.35/0.4ns=0.8GHz,这个时候示波器的带宽满足信号带宽要求,可以完整地测试到整个信号。
但是如果不是以上所述的最差情况,当信号上升时间小雨0.35ns后,信号带宽将大于1GHz,1G带宽的示波器是无法满足要求的。
实际情况中,1GHz的信号绝大部分不会跑在上升沿和下降沿各一半的情况,所以绝大部分1G的信号,都应该是无法用1G的示波器测试的。

以上,个人浅见,欢迎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强人。呵呵。实际是在1GHz时,数字信号处理时,往往利用了差值来平滑显示效果。

网友(2012-06-25):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探头也需要考虑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示波器带宽一般要求是信号带宽的2.5倍
主要还要看信号的性质
方波
正玄波
方波的Tr Tf 的快慢
需要查看的谐波次数

网友:
一般降4~5倍处理吧

网友(2012-07-31):
感觉是三倍带宽的样子

网友:
你怎会考虑最差情况呢 如果rise time用0.5ns去套用公式,那肯定就不是1GHz的数位信号了
基本上都考虑比较快的情况 如果rise time是周期的7%,那周期就是15倍rise time,再套用rise time跟频宽公式,会得到 BW=5倍频率,这也是选用示波器的参考。
信号速度不是重点,你必须知道rise time。

网友:
做个傅立叶变换,只要你量测的喜好的主要频谱部分都能被你的示波器覆盖就好了。一般会推荐3-5次谐波以上。

网友(2012-10-09):
用傅立叶的角度看问题:

            1.理想情况BW=0.35/Tr,即要求根据被测试信号的上升时间来知道仪器的带宽是否足够.但如果不知道被测试信号上升时间,我们么办?????
                    两个方法:
                  1)经验值,比如你测试的信号频率是600M的方波,5倍被测试信号频率即3G可以了.
                  2)理论法:Tr=0.1*T.600M的方波假设上升时间是0.17ns.BW=0.35/0.17=2G.

                  2.实际上如果示波器能显示我们需要观察的偕波成分就可以了,即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待測信號 tr / 示波器 tr 上升時間量測誤差
1:1 41.4%
3:1 5.4%
5:1 2.0%
10:1 0.5%
記得是2.5倍以上

网友(2012-12-11):
谁能给个准确点的说法呢,等待中。。。。。

网友:
一般我们采用0.35/tr来衡量信号的带宽,但是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这个公式只是一个近似公式,并不准确,只能作为一般评估使用。所以,为了能准确测量信号,也就是为了使由于示波器带宽有限造成信号上升边增加的影响忽略不计,示波器带宽应该是信号带宽的3倍以上

网友:
一般情况下,1GHz带宽的示波器是不能用来测试1GHz的信号的。大家讨论了很多,都是基于各种信号边沿时间来讨论的。

我们不妨做个极端一点的假设:信号是1GHz的正弦波(或余弦波也可以),这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示波器标称的带宽其实是3dB带宽,即1GHz的1V的信号通过1GHz带宽的示波器,得到的信号幅度是0.707V(1V信号进行3dB衰减之后就是0.707V,此处假设采用相同的参考阻抗)。

以上我们更多的是从幅度轴(垂直方向上)来简单分析的。要准确测试信号,还包括电压分辨率、水平采样率等其他因素。

网友:
带宽, 采样频率,应该还跟数字模拟示波器有关系.

网友:
应该不可以,能更清楚吗?

网友:
示波器的带宽是3db的正弦波,信号的带宽是信号的傅里叶级数

网友(2013-01-14):
我们公司的示波器是10GSample/S,带宽是1GHz.就这台示波器来讲,从纯理论上(奈奎斯特抽样定理),应该是被有什么的吧,那USB2.0来讲,他的RISE TIME 是500ps ,最高有效带宽大于在1GHz,如果及时比1GHz高的信号也应该抓出来,也应该没有问题啊!个人愚见,谢谢!

网友:
原来如此  。

网友(2013-02-14):
一般要看三倍频率的

网友(2017-06-23):
一般示波器带宽要是信号带宽的3-5倍。数字电路要求就比较低了。

网友:
假设里面一个周期中只有上升沿和下降沿,没有保持期么?

网友(2017-09-18):
楼主只考虑了信号带宽,没有考虑采样带宽于信号带宽的关系,根据香农定律采样带宽至少要是信号带宽的2倍,才可以复现信号的波形。所以1G带宽是不够的,一般如果是高斯采样的话,采样率应该是信号带宽的4倍,如果是FLAT采样的话采样率应是信号的2.5倍。

网友(2018-04-23):
主要應該還是看RT/FT

网友(2019-02-05):
大年初一不忘记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