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开关电源用MOSFET的类型

楼主(2012-05-06):
比如高性能服务器电源以及笔记本适配器中用到的MOSFET的类型,想知道耐压以及电流是多少。不胜感谢。

网友:
如果是AC-DC的控制系统,MOS管的耐压一般有600V,700V,800V的,根据系统设计要求有所不同。电流一般看输出功率而定,有1A,2A,4A,6A,10A,或者更高的。。。。。总之,越大的越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电流乘上220V是对应着电源的最大功率么? PFC中MOSFET与后续的DC-DC转换用MOSFET有没有参数上的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功率是计算平均值的,平均输入电压乘以平均输入电流。PFC是平均功率/有效功率,采用的MOS管是要耐高压的,比如600V的,因为输入电压最高是375V(265VAC*1.414),还要加上折返电压和漏感电压等;后面一级的DC-DC是不需要这么高的耐压MOS管,主要是电流。。。。。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需要600~800V这么高耐压?

网友:
看你的设计了,拓扑不一样选型都不一样的

网友(2012-06-08):
笔记本适配器的电源一般使用的是flyback的结构,mosfet上的最高电压是电源电压加上输出电压乘以变压器的匝数比,所以一般可以到600V以上

网友:
這部份你應該要看你的系統需求, 簡單的算法
Vin_max+Vout*線圈比=Vmos

网友(2012-10-12):
mosfet选型要看具体的电路和输入输出条件的

网友(2015-02-07):
额,好像挺难的。

网友:
跟着您们能学到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