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sim4模型求助

楼主(2012-05-06):
在用smic 65nm工艺的时候,用hspice64仿真会出现下面的warning  ,应该是bsim4里面的参数吧,相同的网表我用13工艺跑就没有这个warning, WPE SC什么的也是bsim4模型需要的,这是因为厂商提供的库不完整吗? 这样的仿真结果有没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为了反映WPE效应设置的参数,一般在后仿中根据版图提取出精确值。前仿中或者不给或者给个近似值。如果没有的话,对电路仿真多多少少有影响,但是如果是前仿,给了也没有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