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rtuoso中如何实现对齐图形

楼主(2012-05-06):
Laker中快捷键a可以实现图形对齐,不知Virtuoso中该如如何操作。。。

网友:
virtuoso中也可以实现图形对齐的,edit---other---align ,就可能操作。可以在快捷键文件中添加: bk("Layout" "<Key>a"        "leHiAlign()")   就直接按a就可以实现对齐。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schematic器件要对齐,该怎么搞?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用不了啊 ?你的是5141?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5141

网友:
也搞不定啊,不会操作

网友(2016-02-23):
1.对齐:框选两物,Edit-Other-Align-Set New Reference,在图中两物中间点一下即可
2.快捷键:在安装目录/tools/dfii/local里找到leBindKeys.il,双击打开,添加bk("Layout" "<Key>j"        "leHiAlign()")  即可

网友(2016-07-13):
还是不可行,跳出来的弹框只用设置spacings那个选项吗

网友:
我还是觉得LAKER设置的快捷键很好用,cadence中把align的功能搞复杂了

网友:
Edite—Quick Align比较好用,快捷键:bk("Layout" "<Key>a"                "leHiQuickAlign()")
跟laker的a差不多。

网友:
有用,先马了

网友(2016-08-23):
virtuoso61里有跟laker的对齐一样的快捷键吗?

网友(2018-04-13):
616里面a就可以对齐啊

网友(2019-02-25):
请问可以2个以上的原件要怎么等间距放置呢?

网友C(2019-10-02):
哎 我实验了好多次 终于明白它的意思了:

例如:先框选两器件,然后菜单里面依次 edit  other  align ,弹出复选框,选择器件center的参考,选择水平或垂直,最后设置好两器件间距的数值后点set referrence 后不要点ok,直接在图中先点选一个器件,先点一个器件的意思就是以这个器件为参考位置,再点另一个器件,就是另一个器件就以先点的那个器件为参考点,以设置的间隔距离进行水平或垂直的对齐了。

说的有点绕口,哎,还有好多种参考对齐方式,我只弄明白了这种对齐方式,也就暂时够用了,其余后续进一步实验研究哈!

网友(2022-08-18):
按A键 ,选第一条线 ,再选第二条线,两条线就对对齐了(以线2为基准)

网友(2022-11-21):
引用 网友C:
哎 我实验了好多次 终于明白它的意思了:

例如:先框选两器件,然后菜单里面依次 edit  other  align ,弹 ...

学习了。但是virtuoso居然没有给这个操作快捷键。 比如shift+方向键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快捷键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C:
哎 我实验了好多次 终于明白它的意思了:

例如:先框选两器件,然后菜单里面依次 edit  other  align ,弹 ...

请问61里面Align pcell之后为什么会不规则的重叠啊,参考的点究竟是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