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201103 安装求助

楼主(2012-05-06):
各位好,我按照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1773 这个帖子安装了Calibre201103
.bashrc如下:
##############Mentor Calibre201103##############################
alias lmlim1='/home/Cicy/Soft/Mentor/Calibre_2011/x86_cal_2011.3_18.12/bin/lmgrd  -c  /home/Cicy/Soft/Mentor/licenses/calibre.dat'
alias lmlim2='/home/Cicy/Soft/Mentor/Calibre_2011/x86_cal_2011.3_18.12/bin/lmstat -c  /home/Cicy/Soft/Mentor/licenses/calibre.dat'

export MGC_HOME=/home/Cicy/Soft/Mentor
export CALIBRE_HOME=/home/Cicy/Soft/Mentor/Calibre_2011/x86_cal_2011.3_18.12
export MGLS_LICENSE_FILE=/home/Cicy/Soft/Mentor/licenses/calibre.datMGLS_LICENSE_FILE
export PATH=$CALIBRE_HOME/binPATH
##########Sentaurus license############################
SEN_HOME=/home/Cicy/Soft/Synopsys/Sentaurus
export PATH=$PATHSEN_HOME/bin
SCL_HOME=/home/Cicy/Soft/Synopsys/Sentaurus/linux
export PATH=$PATH:$SCL_HOME/bin
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27000@localhost
LM_LICENSE_FILE=/home/Cicy/Soft/Synopsys/Sentaurus/admin/license/synopsys.dat
export LM_LICENSE_FILE
STDB=/home/Cicy/Work/STDB
export STDB
LANG=en_US
export LANG

运行lmlim1时显示
  0:35:20 (lmgrd) 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Cannot find license file.
0:35:20 (lmgrd) The license files (or license server system network addresses) attempted are
0:35:20 (lmgrd) listed below.  Use LM_LICENSE_FILE to use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0:35:20 (lmgrd) or contact your software provider for a license file.
0:35:20 (lmgrd) Filenam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0:35:20 (lmgrd) License Path: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0:35:20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359
0:35:20 (lmgrd) System Error: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0:35:20 (lmgrd)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documentation,available at "www.acresso.com".
0:35:20 (lmgrd) Using license file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不知道为什么lmgrd总是去用/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这个license,并且根本没有这个文件

如果把license放到这个位置再运行lmlim1

0:38:12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1.6.1.0 build 66138 i86_re3)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linux) (5/7/2012)
0:38:12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0:38:12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0:38:12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acresso.com
0:38:12 (lmgrd) License file(s):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0:38:12 (lmgrd) lmgrd tcp-port 1357
0:38:12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0:38:12 (lmgrd) Started mgcld (internet tcp_port 46061 pid 6216)
[Cicy@localhost ~]$  0:38:12 (mgcl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6.1.0 build 66138 i86_re3
0:38:12 (mgcld) License server system started on localhost
0:38:12 (mgcld) No features to serve, exiting
0:38:12 (mgcl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6 Exit reason 4
0:38:12 (lmgrd) mgcld exited with status 36 (No features to serve)
0:38:12 (lmgrd) mgcld daemon found no features.  Please correct
0:38:12 (lmgrd) license file and re-start daemons.
0:38:12 (lmgrd)
0:38:12 (lmgrd)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 are using
0:38:12 (lmgrd)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from the one you expect.
0:38:12 (lmgrd)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0:38:12 (lmgrd)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0:38:12 (lmgrd) is the license file you want to use.

是在搞不懂是什么原因阿,是不是path不完全阿,path时候只有两个文件修改了。

求教

网友:
0./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是lmgrd預設license file的路徑及檔名 !!
1.您確定license file有放置在/home/Cicy/Soft/Mentor/licenses/calibre.dat ??
2.先不用lmlim1試試,打開shell終端
cd  /home/Cicy/Soft/Mentor/Calibre_2011/x86_cal_2011.3_18.12/bin

./lmgrd  -c /home/Cicy/Soft/Mentor/licenses/calibre.dat

提供參考 !!

楼主:
你好,解决了,是因为系统里面自启动了一个lmgrd进程,我把它关了就好了

网友(2012-07-10):
值得参考!

网友(2014-01-20):
您好 请问怎么关掉 我一直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