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FIFO深度计算的讨论

楼主(2012-05-06):
大家好:
       在asic-world网站上有一篇关于怎么计算FIFO深度的文章,具体链接为:http://www.asic-world.com/tidbits/fifo_depth.html
同时为了方便讨论,贴出了原文。
       我的疑问如下:
   原文公式中的Idle_cycle _rd是否应该换为(Idle_cycle _rd+1)?文中的两个case的具体计算带入值时也不一致。在case1There is 1 idle clock cycle for reading side)中:FIFO depth calculation = B - B * F2/(F1*2);在case2There is 10 idle clock cycle for reading side)中:FIFO DEPTH = B - B *F2/(F1*10) 似乎case1才是对的,case2是错误的,计算时应该将10改为11
   求大家讨论解疑。

附上原文:

                                           Calculating FIFO Depth

Introduction
One of the most common questions in interviews is how to calculate the depth of a FIFO. Fifo is used as buffering element or queueing element in the system, which is by common sense is required only when you slow at reading than the write operation. So size of the FIFO basically implies the amount of data required to buffer, which depends upon data rate at which data is written and the data rate at which data is read. Statistically, Data rate varies in the system majorily depending upon the load in the system. So to obtain safer FIFO size we need to consider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for the data transfer across the FIFO under consideration.
For worst case scenari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ata rate between write and read should be maximum. Hence, for write operation maximum data rate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for read operation minimum data rate should be considered.
So in the question itself, data rate of read operation is specified by the number of idle cycles and for write operation, maximum data rate should be considered with no idle cycle.
So for write operation, we need to know Data rate = Number of data * rate of clock. Writing side is the source and reading side becomes sink, data rate of reading side depends upon the writing side data rate and its own reading rate which is Frd/Idle_cycle_rd.
In order to know the data rate of write operation, we need to know Number of data in a Burst which we have assumed to be B.
So following up with the equation as explained below: Fifo size = Size to be buffered = B - B * Frd / (Fwr* Idle_cycle _rd ).
Here we have not considered the sychnronizing latency if Write and Read clocks are Asynchronous. Greater the Synchronizing latency, higher the FIFO size requirement to buffer more additional data written.
Example : FIFO Depth Calculation
Assume that we have to design a FIFO with following requirements and We want to calculate minumum FIFO depth,
  • A synchronized fifo
  • Writing clock 30MHz - F1
  • Reading clock 40MHz - F2
  • Writing Burst Size - B
  • Case 1 : There is 1 idle clock cycle for reading side - I
  • Case 2 : There is 10 idle clock cycle for reading side - I
FIFO depth calculation = B - B *F2/(F1*I)
If if we have alternate read cycles i.e between two read cycle there is IDLE cycle.
FIFO depth calculation = B - B * F2/(F1*2)
In our present problem FIFO depth = B - B *40/(30*2)
= B(1-2/3)
= B/3
That means if our Burst amount of data is 10 , FIFO
DEPTH = 10/3 = 3.333 = 4 (approximatly)
If B = 20 FIFO depth = 20/3 = 6.6 = 7
or 8 (clocks are asynchronous)
If B = 30 FIFO depth = 30/3 = 10
10+1 = 11 (clocks are asynchronous)
If 10 IDLE cycles betweeen two read cycles .
FIFO DEPTH = B - B *F2/(F1*10) .
= B(1-4/30)
= B * 26 /30

楼主:
版主呢?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2013-03-19):
有人了,不过我也不会,也在找答案

网友(2013-06-17):
回复 楼主:

   @KevinIC

你指出了问题。

原文公式中的Idle_cycle _rd应该换为(Idle_cycle _rd+1)

depth的计算是指是考虑不能及时读出任在fifo中的data总数量,
假设idle cycle是1的话,那么对于B数值,B/(f2)就是写入 B数值所要花的总时间,如果有n个idle cycle的话那总共花去的时间当然要加进去了,f2表示一秒能写进f2个data(width未知),考虑idle cycle的话就是一秒走了f2+n 个cycle了。f2+n   -->   B/(f2+n)
B/(f2+1) * f1 就是在这段时间fifo读出的量。
B-B/(f2+1)*f1 就是未读出仍然在fifo的data 总量,也就是需要buffer的amount,换句话说就是depth。
PS:那个网站是阿三的,有错误将就点吧。
貌似论坛没有什么计算fifo depth的资料,到时我发点出来吧,面试经常会问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