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TL8019数据接收问题

楼主(2012-05-06):
本人是8019的新手,因时间紧,所以求助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怎么读取接收到的数据问题!
请问RTL8019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在哪里去了?
我从上位机界面发数据给DSP2812开发板的RTL8019,我查看了bnry和curr状态寄存器,显示已经接收到数据, RecFrame()也返回1。下面说说我的理解,希望大家指正。
8019接收到数据后进行DoNetworkStuff(),然后接收到的数据处理应该是TCP_Established()这个函数吧。如果此时要查看接收到的数据值是查看数组RxEthnetFrameBuffer的值吗?但是数组中没发现我发的数据。还是通过(RxEthnetFrameBuffer+RTL8019_HEADER_SIZE+TCP_HEADER_START+i)这样查看呢?

网友(2013-03-19):
我也是新手,不太理解RecFrame()这个程序,请高手指导

网友:
我特别不清楚的是,RTL8019是将接受到的数据放到哪里去了,在芯片手册上只有PSTART、PSTOP说到接受缓存环(the receive buffer ring),指规定了接收缓存环的PSTOP不能超过0x60(8bit)/0x80(16bit),并没有规定PSTART,看RTL8019的datasheet有点昏头转向的……

网友:
学习ing 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