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關高速的SAR LOGIC

楼主(2012-05-06):
小弟最近在嘗試把SAR ADC在往高速推

發現傳統SAR LOGIC(上下兩排DFF那種)  CLOCK上到快1G就會出現嚴重的delay

不知道板上大大有甚麼建議的的嗎?

不知道那些作到上G的的架構是不是用傳統的SAR LOGIC

感謝拉~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 ~~  帮顶  大神指点!

网友:
我也在高速研究SAR逻辑,你是单通道的?做到1G了?用的什么工艺啊?电容阵列你用的是电阻还是电容的?谢谢啦。我也正在琢磨这个方向

楼主:
40nm 原本用電容  發現gate端漏電嚴重 很容易不準

目前要改電阻

网友(2021-05-10):
同问,有人知道吗?谢谢

网友(2021-09-28):
LVT device 可以用吗,正常来说40nm异步逻辑话 DFF 上GHz 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