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各位DFT compiler是DC的一个插件吗

楼主(2012-05-06):
是不是装了DC,DFT compiler就自动安装在里面了?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还是需要下个另外版本的DC,或者单独的DFT compiler呢?

网友:
需要有LICENSE支持

楼主:
    哦,看到了,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原来power compiler也在里面有阿。哈哈
另外想顺便就问下,做功耗分析的话,用power compiler好呢还是用PT好呢?听说PT也有功耗分析的能力。貌似还有一个power rail的软件么?

楼主:
power rail现在也集成到PT里面了, 我也没有用PT做过功耗分析,等大牛来解释下吧
引用 网友A:

    哟西,非常感谢,我是感觉PT做的功耗分析应该比DC的要精确些,当然DC如果读入SDF文件应该也比较准吧。

网友(2014-12-26):
还是PT准确

网友(2019-01-15):
都不准,建议用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