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的lvs问题(2)?

楼主(2012-05-06):
大家好,最近在用calibre做lvs,发现如图2的违例,calibre报告说网表中缺少与版图中对应的信号线,导致网表中的某个pin连到了VSS。但是,我在版图和网表中查过这个pin,它是和信号线相连的啊,calibre为什么这么报告呢,希望各位牛人给点意见,小弟很郁闷啊。谢谢了。

图2

图2

网友:
是不是short 了, ope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会,这都是门级的啊,ICC检查是没有short和open的啊。

网友(2013-11-1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生成网表的时候出错了,生成的网表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生成网表的指令,一般使用哪些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一般用v2lvs直接把verilog转成spi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