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管漏极和源极反向用

楼主(2012-05-07):
在笔记本的电池供电电路中,有一个MOS管 的漏极和源极反向用,起到隔离作用,我想问一下MOS管 的漏极和源极反向用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你个问题,笔记本可以使用外部电源吧?外部电源和你图上的VIN有什么关系?电源怎么给电池充电,或许想明白这些问题,那个MOS管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MOS管在有的时候源漏可以互换啊。。它做的时候两边其实一样

网友:
在EDA365上看到了帖子,到了这里又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