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的lvs问题(3)?

楼主(2012-05-07):
大家好,最近用calibre做lvs,calibre在从版图中提取网表时,在某个IP中提出了多余的pin,我看版图后,觉得可能是由于同一个pin在IP的不同位置出了2次造成的,或者可能是由于同一个pin用了2层或3层金属出的,因此,咨询一下各位兄台,在用calibre做lvs时,如何避免提取多余的pin呢,谢谢。

网友:
在pin上只选一层打一个text lab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是做全芯片的lvs,里面的IP是买的foundry的,改不了啊。

网友:
没有log,warn之类的信息吗?
试试看这个
LVS IGNORE TRIVIAL NAMED PORTS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