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序优化问题

楼主(2012-05-07):
下面是我一个算法综合的部分时序报告 本人最近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知识不知道怎么优化时序 我原本想把时序做到1ns 但是后来发现要1.6ns-1.7ns 才行不知道怎么修改 代码 或者脚本才能优化时序 出现时序违例的情况 除了降频还有什么办法 还有如何分析报告呢?我现在只会看时序结果 求各位大大们指教 谢谢

****************************************
Report : timing
        -path full
        -delay max
        -max_paths 1000
****************************************

  Startpoint: addrb_br_reg[2]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Endpoint: brmem/ram0_reg[24][151]
            (rising edge-triggered flip-flop clocked by clk)
  Path Group: clk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addrb_br_reg[2]/CK (DFFHQX8)             0.00 #     0.00 r
  addrb_br_reg[2]/Q (DFFHQX8)              0.15       0.15 f
  brmem/addra[2] (Br_Mem)                  0.00       0.15 f
  brmem/U14182/Y (CLKINVX8)                0.04       0.18 r
  brmem/U13882/Y (CLKINVX2)                0.06       0.24 f
  brmem/U16906/Y (OR3XL)                   0.19       0.43 f
  brmem/U16897/Y (BUFX4)                   0.10       0.53 f
  brmem/U14628/Y (INVX12)                  0.06       0.59 r
  brmem/U17262/Y (BUFX20)                  0.10       0.69 r
  brmem/U3748/Y (INVX6)                    0.07       0.77 f
  brmem/U57514/Y (OA22XL)                  0.15       0.92 f
  brmem/U57511/Y (OAI221XL)                0.09       1.01 r
  brmem/U4354/Y (NOR4X1)                   0.08       1.08 f
  brmem/U4355/Y (OR2X4)                    0.12       1.20 f
  brmem/U10864/Y (OAI222X2)                0.13       1.33 r
  brmem/U10865/Y (OR2X8)                   0.15       1.48 r
  brmem/U35122/Y (MX2XL)                   0.11       1.59 r
  brmem/ram0_reg[24][151]/D (DFFQXL)       0.00       1.59 r
  data arrival time                                   1.59
  clock clk (rise edge)                    1.60       1.6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60
  brmem/ram0_reg[24][151]/CK (DFFQXL)      0.00       1.60 r
  library setup time                      -0.06       1.54
  data required time                                  1.54
  -----------------------------------------------------------
  data required time                                  1.54
  data arrival time                                  -1.59
  -----------------------------------------------------------
  slack (VIOLATED)                                   -0.05

1

网友:
算法这个东西跟工作频率关系挺大的,也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明白的,建议多研究下相关资料
如果是要在当前工艺下,达到设计要求,流水线是种比较常用的方法

网友:
这个时序和要求差太多。我觉得单靠工具优化是没辙了,考虑优化算法,或者在中间插入一级流水线。这是条reg2reg的路径,查综合得到的网表文件,可以找到每一行的CELL大概对应到rtl模块中的什么位置。
按照你的要求,可以在brmem/U3748/Y (INVX6)附近插入寄存器,锁一拍。
不过这个只是针对一条路径的,但是找到一个点,其他的点从算法整体结构入手也不难得到。
一家之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