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曾经的屠杀与分裂?

楼主(2012-05-07):
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曾经的屠杀与分裂?

核心提示:在对待历史方面,德国人有双重任务:一是面对和处理纳粹德国的历史,二是面对和处理东德历史。面对和处理的过程又涉及三个方面:一,法律方面,包括追究责任;二,平反和赔偿;三,思想和理论反思,包括纪念建筑和各种教育安排。在参观访问中,我们大体领教了这三个方面的轮廓。有虚有实,环环相扣。

一、德国人是谁
我看不懂“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
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相当于北京前门及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地段,有一片纪念碑群,占地超过两个半足球场。2700多个水泥碑,长宽如单人床,密密麻麻排列着,没有任何文字符号。参观者可以从各个方向进入碑群,好像进入一个街区。地势高低起伏,碑体高低错落,低的不及膝盖,高的足有四米。行走其间,越进越深,严整逼仄,眼前一片灰色,困惑也愈发浓重:这是什么意思?
2008年我路过这里,转了一圈,没有看懂,也没有深究。2011年11月,在德国绿党伯尔基金会的安排下,我随几位中国学者访问德国,主题便是“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历史”,再访此地,有机会请教专家。
碑群东南角,一道楼梯通往地下。地下有一个信息中心,包括一道长廊,七个展厅。迎面是六位男女老少的巨幅照片,有名有姓,代表着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凝视着每个来访者。长廊一侧排列着历史图片,从1933年到1945年,讲述着一个被屠杀群体的故事。
一号厅,地上有四行灯板,展示受害者留下的日记、书信和遗言的手迹。墙上是欧洲各国被杀害的犹太人数字,最多的波兰,290-310万人。少的丹麦,116人,精确到个位。
二号厅,展示了15个被害犹太家庭的照片,有全家福,有结婚照,有的还有家庭电影。每个家庭成员的下落都很清楚,有生有死。
三号厅是姓名厅。黑暗中,一个声音宣读着被害者的姓名和简历,相应的文字在墙上流过。从头到尾听一遍,需要六年七个月零二十七天。
四号厅是集中营展厅。通过电影和照片介绍了220个集中营。
五号厅介绍有关大屠杀和二战的纪念馆、博物馆和纪念碑。
六号厅摆放着电脑,参观者可以查到390多万名受害者的情况。
七号厅也摆放着几台电脑,以不同的语言播放着对七位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
在七号厅里,历史学家亚当·科佩尔-弗隆纽斯(AdamKerpel-Fronius)回答了我们的提问。我的问题是:纪念碑占地面积为什么这么大?设计者如何解释他的设计思想?
科佩尔从波恩迁都柏林说起,谈什么是首都,翻译了几分钟,还在解释首都的意义。我怀疑翻译没有抓住要点,便强调了一句:我想问的是,纪念碑的设计思想是什么?
科佩尔说:我就要说到这个问题。首都不仅要漂亮,还要代表德国。我们要寻找德国人的特性,首都要体现德国人的身份认同。
在德语里,特性或身份认同(Identity)的发音和英语相似,我听懂了。这是一个不容易翻译的词,有特性、身份、身份认同、同一性等不同译法。但是,不管怎么译,这个词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某某到底是谁?这个“谁”,不仅包括了当事人的姓名、身份和种种特征,还包括他在社会甚至历史中的定位。
德国人到底是谁?他们认为自己是谁?他们的特性何在?
我有点吃惊。这位历史学者居然把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联系起来,这是我不熟悉的思路。
科佩尔说,建立这个纪念碑,是几个公民在1988年倡议的。他们征集签名,声势越来越大,1999年成为国家大事,进入议会讨论。联邦议会投票决定建立纪念碑,2003年开始修建,2005年建成开放。既然确认了德国的历史责任,德国人就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就要有这个纪念碑。
听到这里,我明白纪念碑与“德国人是谁”有什么关系了。德国人以严谨著称,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也体现于承担历史责任。纪念碑群规模之巨大,体现了承担之大。碑群位置之重要,体现了承担之重。如此一想,我对德国人果然有了新看法。
科佩尔随后介绍了纪念碑的设计思路。有成千上万个方案,联邦议会采纳了美国人艾森曼的方案。这个设计强调感性。你越往里走,越小心翼翼,疑问越重,越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进入地下信息中心可以找到答案。这些答案也是感性的,先认识一个个具体的受害者,认识他们的家庭,再深入了解整个事件。
一轮提问之后,我追问科佩尔:你认为“德国人是谁”?在这个问题上,纪念碑能说明什么?
科佩尔说:“至少可以说明,德国人是有担当的。我认为德国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承担责任。以德国名义所做的事情,我们都要记住,要承担。有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彼此理解和深入交往。如果你们见到日本人,他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中国人恐怕不愿意和他们交往。”
从信息中心出来,我试图消化科佩尔的思路。我们熟悉“以史为鉴”的思路,却不熟悉“我们是谁”的思路。我向陪同的德国人征求意见,问他们“德国人是谁”。
伯尔基金会亚洲部主任梅凯琳女士说,那个年轻的历史学家说得太轻了。德国人,不仅意味着有担当,还意味着有罪责,必须认罪。翻译考尔夫(OliverCorff)先生说,我们是负债者。还不清的历史债务,影响了我们和以色列的关系,也影响了我们和巴勒斯坦的关系。这不是可以随意解脱的。
在重复问答中,我努力进入这种新思路,以这种思路审视自己:我们是谁?我们对历史责任有承担吗?如何承担?如此一问,历史居然直逼当下,闯进了我们的人格和生活。
二、身份之争
德累斯顿是萨克森州首府,德国东部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城中有易北河穿过,二三百年前的巴罗克风格建筑比比皆是,被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1945年2月13日,盟国空军轰炸德累斯顿,两万左右平民死亡,漂亮的老城被炸成一片废墟。
纳粹政权立刻开动宣传机器,宣扬盟军轰炸没有军事意义的无辜城市,屠杀妇女儿童。东德建立后,大体沿用了这种口径,说资本主义的邪恶势力毁灭了我们的家园。每逢2月13日,德累斯顿都举行纪念活动。两德统一之后,新纳粹对2.13纪念活动特别热心,大轰炸6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欧洲各国的八九千名新纳粹分子云集德累斯顿,在游行中呼喊口号,说2.13轰炸是一场大屠杀。于是,在把盟军描绘为屠夫的同时,德国人也被描绘为受害者。
右派的游行,激起了左派和普通公民的反游行。一些年轻人还设置路障,阻止右派和新纳粹游行,左派的阻拦引起了冲突。
“我反对把我们看成纯粹的受害者。”安妮塔·乌里希(AnnitaUrlich)女士说。她发起了一个项目,七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调查纳粹时期德累斯顿犹太人遭受的迫害。她们把调查结果放到网站上,告诉大家在什么地方发生过什么事。访问者可以听到当年受害者的叙述,还可以下载一幅标出迫害地点的地图。
2011年11月11日,在伯尔基金会德累斯顿办事处,我们见到安妮塔·乌里希女士。她的祖父母都是纳粹党员。她说他们不愿谈那段历史,但她不能沉默。她说,我们想告诉大家,在2月13日之前,德累斯顿发生了什么。当时德累斯顿有62万人口,受害的犹太人,我们统计到的就有14000人。很多人忘记了这段历史,我们要告诉各位,我们并不是那么无辜。这些迫害与大轰炸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奥利弗·莱茵哈特(OliverReinhard)先生是《红光:德累斯顿与轰炸》一书的作者,在伯尔基金会办事处,他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他说,2.13大轰炸已经成了一个神话。真相被神话掩盖了。真相其实很简单,德累斯顿一直在后方,战线推进后,作为铁路运输中心,这里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目标。于是就有了大轰炸。美军轰炸了火车站和油罐,英军轰炸了市中心和居民区。正因为炸坏了火车站,最后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才没有发出,一批犹太人得以幸存。
他说,所谓德累斯顿在军事上不重要,这是神话。在神话传说中,德累斯顿把自己夸张地描述为无辜的受害者,把自己的迫害者和帮凶身份淡化了,甚至遗忘了。我们这里没有进行过如何承担自身责任的讨论。东德时期不讨论,他们说自己是反法西斯的,法西斯分子都跑到资本主义西德了。两德统一之后,德累斯顿的单纯受害者形象被右派和新纳粹进一步利用和宣扬。
莱茵哈特先生说,十年前,他在报社写历史专栏,写了一篇关于大轰炸采访文章,提到没有所谓的低空轰炸。第二天,报社就遭到读者来信的“轰炸”。他一头撞上了这个神话,从此开始还原真相的写作。
在上边的讲述中,我又听出了“我们是谁”的思路:关于德累斯顿大轰炸的神话传说,制造了无辜受害者的身份。恢复历史真相,突显了迫害者和帮凶的身份。
德国人究竟是谁,过去是谁,现在是谁,这种定位,决定着他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不能不搞清楚。深入一步说,如何预防害人及受害,还决定着德国人的未来身份和命运。
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过去是迫害者,现在就要承担责任。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专门负责赔偿纳粹时期的强征劳工。会长贡特·沙特霍夫(GünterSaathoff)这样解释基金会的名字:“回忆不是中性的,回忆要带来保护受害者的责任。吸取教训,承担责任,走向未来。”
这个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直属联邦议会,以51亿欧元的财政拨款作为赔偿基金,在总计400万强征劳工和战俘中,找到并赔偿了166万劳工,包括两名中国劳工。2007年,赔偿工作基本结束,但基金会依然存在,工作重点转向保护人权,帮助受害者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类似的想法和工作模式,我们在勃兰登堡州首府波茨坦又领教了一次。
2011年11月8日,我们访问了勃兰登堡州处理专制遗留问题委员会专员乌利克·普珀(UlrikePoppe)。这个委员会负责向受害者提供咨询,帮助他们获得赔偿,同时也支持各种形式的政治历史教育。
普珀女士说,按照联邦议会通过的专制问题处理法,三方面的受害者可以获得赔偿。一是受政治迫害坐牢的人,可以获得退休金补贴。二是职业方面,由于政治原因不能继续从事原职业的,养老金可以按此职业发放。三是因政治迫害而失去财产的人。
普珀说,除了处理赔偿事务之外,委员会还支持历史教育,包括活动、纪念建筑、出版物和展览等等。她说,让青年了解在缺乏自由的条件下的生活,可以提高人们对自由的敏感性,让人们感到自由是值得保卫的。
当代德国人为二战中德国人的罪行赔偿,这我们完全理解。二战那代德国人还在,即使不在了,也是德国的债务德国还。但是,当代纳税人,尤其是西德纳税人,他们没有迫害东德人,为什么要向东德的受害者支付赔偿?朱学勤教授提出了我们的困惑。
普珀说:“首先,西德人同意统一,统一是共同的目标。其次,统一之后,公民的权利是一致的,这也是共识。在新的统一的德国之中,公民同意承担公民的义务,包括支付其他公民的养老金。最后,对西德人来说,他们也得到了东德的很多好东西。除了在新德国担负的新义务之外,也获得了新权利。”
这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逻辑,而是公民权利义务的逻辑,尤其是保护人权的逻辑。这个逻辑从何而来?如何保障?
沙特霍夫先生在介绍基金会任务的时候说:“纳粹时代不是法治国家,所有人的权利都受到侵犯。基于这一点,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支持人权保护工作。最重要的是人的尊严的保护。这是我们从历史教训中得来的。”德国人把这条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写在了宪法的开端。
《基本法》第一章:基本权利
第一条:人的尊严
1、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
2、德国人民信奉不可侵犯的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所有人类社会、世界和平和正义的基础。
——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在纳粹之前的魏玛宪法里,排在第二编。二战后提到开篇的位置,并且增加了“人的尊严”条款,表示这些公民权利先于国家权力。
德国人进一步总结纳粹破坏宪法的教训,规定《基本法》的第一条不得修改,同时建立联邦宪法法院,专门纠正违宪行为。联邦宪法法院设在远离首都的小城卡尔斯鲁厄,与政府和议会全方位保持距离,防止这些权力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
反过来说,公民的基本权利一旦遭受侵犯,就应该得到赔偿。侵犯者则要受到追究。
在追究历史上的法律责任的时候,保护人权的原则特别受到重视。前柏林市总检察长克里斯托弗·塞弗根(ChristophSchaefgen)介绍说,纳粹时期的很多犯罪属于执行元首指令,但这不是免责的借口。免予追究的条件是:必须有成文的法律依据。进一步说,如果这个成文法太恶,明显超过的普世价值的认定,那么,执行此法也是犯罪。
两德统一后,在追究东德时期违法案件的问题上,一派主张大赦,一派主张追究。塞弗根先生主张追究。只有在受害者获得了补偿,迫害者付出了代价之后,双方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法治国家才能巩固。
塞弗根先生的团队,重点追究与柏林墙有关的开枪杀人案件。柏林墙修建后,大约有270人在越境时死亡。30人因此被起诉,7个人被判刑。
按照东德法律,开枪是正确的。两位当事人不服,上诉欧洲人权法院。该法院裁决说:杀害越境者的法律,不仅违反了普遍的人权原则,也违反了东德宪法认定的人权保护原则。驳回上诉。
边防军总司令巴哈布继续向联合国上诉。2003年6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裁定:杀死人的行为,只有在本人面临死亡威胁时才能使用。东德也签署并承认此项人权。而且,在下令杀人时,国际人权组织已经认定其违法,因此,法不追溯既往的原则,在此也不适用。
两德统一后,总共追究了75000起违反东德法律的案件,判刑750人,其中,执行监禁的580人。出于和解的考虑,很多人获得缓刑。
我对德国人的思路越来越了解了。德国人是谁?从主流上说,他们认为自己是公民,他们从历史经验获得的核心教益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最为重要,人权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他们在各个领域认真贯彻这个原则,反复强调这个原则。普珀女士说,她们想通过历史教育提高人们对自由的敏感性,让人们感到自由是值得保卫的。这意味着提高人们保卫公民权利边界的敏感性。这就是他们的核心思路,也是历史教育的核心思路。
参观访问之初,伯尔基金会国内事务部的历史学家米歇尔·斯图尼恩科(MichaelStognienko)向我们介绍,在对待历史方面,德国人有双重任务:一是面对和处理纳粹德国的历史,二是面对和处理东德历史。面对和处理的过程又涉及三个方面:一,法律方面,包括追究责任;二,平反和赔偿;三,思想和理论反思,包括纪念建筑和各种教育安排。在参观访问中,我们大体领教了这三个方面的轮廓。有虚有实,环环相扣。
东德社会党遗留问题处理委员会的米勒博士告诉我们一则笑话:德国人用一贯的制度化高效去杀全欧洲的人,然后,又用一贯的制度化高效来反思和处理历史。
2011年2月,在英国BBC委托国际调查公司“环球扫描”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国际政策态度项目进行的调查中,德国夺得“最受欢迎国家”的桂冠。
四、公民活动与公民社会
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1988年由德国女记者莱雅·洛施(LeaRosh)和历史学家埃伯哈德·耶克尔(EberhardJ?ckel)倡导,1999年议会通过,2005年建成。纳粹在欧洲各国屠杀了50万辛提-罗姆人(中国人熟悉的名称是吉普赛人或茨冈人),但这个事实直到1982年才得到德国政府的承认,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国会大厦附近的纪念碑仍在建设之中。
两个纪念碑,以及对强制劳工的赔偿,都晚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的沙特霍夫会长说:对纳粹时代的反思,对我们也是很困难的事。全国都卷入了运动,当时那一代,也试图掩饰。等到下一代成长起来之后,才有了比较彻底的反思,至今尚未完成。
“处遗”基金会的米勒博士说:为什么七八十年代才可以全面对待纳粹?因为要反思处理历史问题,就要克服社会精英的反对。七八十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和绿党在德国当政,人们才有了更多的权利,谈论这些问题。
我听过五六位德国人说到父辈的沉默。在家里,父辈对纳粹时期的历史问题闭口不谈。参加过纳粹运动的父辈回避那段历史。这种社会性态度,肯定不利于全面反省和检讨。
中国历史中有一种现象,我称之为“平反清算周期律”:一旦最高权力制造出冤假错案,谁也无法对抗,只能等待下一代最高权力出面纠正。于是,每个王朝,权力更替往往导致一轮平反和清算。例如给岳飞平反。这是绕开权势的公正恢复机制。
德国好像也存在平反清算周期律。中国的周期律,主要是绕开皇帝那样的权势人物。德国的周期律,则要绕开强大的社会势力。对待历史,一方面需要正视的勇气,另一方面也需要时间,难免出现妥协和让步。民主就是这样一个妥协和让步的机制。一些公民发起的活动,好比局部进攻。我们看到的那些纪念碑,好比进攻胜利的标志。这些胜利逐步积累,最后成为公民社会的主流态度。
德国辛提人和罗姆人中央委员会主席罗马尼·罗斯(RomaniRose)先生特别强调公民自身的力量。他说:纪念碑为什么建得这么晚?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权利群体。我们不像犹太人,得到美国的支持,德国政府建立后,必须迅速承认对犹太人的犯罪,才能得到西方各国的认可。我们一直受到不公正的歧视性待遇,1997年才被承认是一个德国的少数民族,得到了历史反思,也有了相应的待遇。
他说,德国战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到七十年代才开始转向公民社会。成为公民社会,是我们大家一起推动的。宪法规定的民主,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不是一规定就可以实现的。
回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会长沙特霍夫则强调了外界压力的作用。他说,1989年之后,再一次掀起了关于纳粹受害者的讨论,讨论强制劳工是否应该赔偿的问题。开始,德国说此事已经过去,不准备赔偿。但是,全球都在索赔,向各大公司索赔,于是德国政府被迫回应。
他说,假如不面对过去,就不能脱离过去。不认过去的账,过去就会一直跟随你。作为国家,道德和舆论压力也会越来越高。如果最后一个受害者都去世了才开始赔偿,舆论指责就更强了。为什么成立基金会?一方面,如果等待诉讼,在诉讼完成之前,受害者可能已经去世。另一方面,诉讼确实可以成为压力,不承担,就可能有上百万起诉讼。
他说,政府在国际压力下成立了我们这个基金会,一次性拨款51亿作为基金,并有相应的赔偿立法。
综合上述观点,我的理解是:
首先,德国人愿意赶在历史债务无法偿还之前还债,这是公民自尊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赖账的人。公民自尊也是纪念碑首倡者的主要精神力量。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促进会会长莱雅·洛施提到她们的座右铭:“我们的名誉要求我们,纪念欧洲受害犹太人,要有一个巨型的表达。”这些无钱无权公民发起人,冒着风雨在街头收集签名,用饼干桶募捐。十多年后大功告成,公民发起者之一迦库伯(Jakob)感叹道:“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比较容易一些了。”——作为一个不肯认错的共同体成员,他有丢脸之感。
其次,国际压力和诉讼之类的法律压力也很重要。没有这些硬压力,政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民间推力未免单薄。
最后,最重要的是:公民行动。公民的权利和尊严,主要是自己争来的。没有公民行动的力量,仅仅依靠人家的同情,自己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一个崇尚民主法治的国家也是如此。反过来,公民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把宪法规定中的民主和人权,落实为真正的公民社会。这是各方面共同发展,共同成熟的过程。大家共同走完这个过程之后,德国成了真正的民主社会,德国人也成了真正的公民。这样的公民说起话来,也透出一股参与历史创造的自信和自豪。
从各种基金会的活动宗旨看,德国社会也把支持公民的自发活动作为主要方向。
“处遗”基金会的米勒博士说:我们不处理具体事务,我们主要资助民间对历史的反思。公民有想法,到我们这里申请资助,我们主要资助出版和各种活动,但我们不主动提倡什么。1998年成立之后,这个基金会资助了将近300本书的出版,例如,包含了两万张照片的和平革命图册,关于东德日常生活的图片展览。
议会下属的基金会,支持公民反思历史的活动,这就是促进公民社会的制度设计。
在德国许多城市的老建筑门前,经常可以看到地上镶嵌着几块巴掌大小的铜制地砖,略微凸起于地面,上边刻着某某人曾经住在这里,还有此人的生卒年代。好像一块微型纪念碑。我们问这是怎么回事,答复说:这是纳粹时期这个建筑物里受迫害的居民姓名。多数是犹太人,也有辛提-罗姆人和共产党人。德国艺术家古特尔·戴姆尼首创,后来发展为“绊脚石运动”。中小学生们也参加进来,调查这段历史,确认受害者的姓名和住址之后,在企业和公民的资助下,制造并安放黄铜地砖。柏林大约安放了七千多块“绊脚石”。
中小学生。绊脚石运动。让历史凸显在当代人脚下。“我们是谁”的答案,开始由新一代公民去追寻和回答了。
五、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
在德累斯顿伯尔基金会办事处,我们听《红光:德累斯顿大轰炸》的作者莱茵哈特介绍了他的神话清除工作,又听办事处的史蒂凡·勋菲尔德(StefanSch?nfelder)先生赞扬自己的儿子阻拦新纳粹的游行。我不禁猜想,他们的做法在中国会有什么遭遇。
我问:在中国,我们会追究历史真相,努力保持公正,但也会感到民族情绪的影响。你们就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吗?
莱茵哈特说:“我爱国,但我是宪法爱国主义者。”
勋菲尔德先生回答得更干脆:“我只爱人权。”
勋菲尔德先生解释说,在德国,为民族和祖国感到自豪、感到骄傲,由于纳粹的广泛使用而带来的含义,已经受到了清除。这种说法一旦出现,就会引起高度警觉和难以消除的负面含义。
看来,他们对自己的公民身份的认同,高于对民族和国家身份的认同。
辛提-罗姆人一千多年前从巴基斯坦辛提地区迁入欧洲。作为德国的少数民族,罗斯先生也谈到了民族认同与公民认同问题。他说,我们有自己的语言,但我们认同宪法。宪法强调: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可因其身份受到歧视。我们认同媒体自由,认同民主价值观,我们愿意维护这种价值。德语是我们的共同语言。我是德国人,也是辛提-罗姆人。
上述三个回答,历史内涵颇为丰富。
公民身份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详细讨论的。在1950年出版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一书中,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由三个要素构成:公民要素、政治要素和社会要素。公民要素由个人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包括人身自由,言论和信仰自由,拥有财产和订立契约的权利等等,与这些权利相关的机构是法院。政治要素,指公民作为政治实体成员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与其对应的机构是国会和地方议会。社会要素,指依据社会通行标准享受文明生活的一系列权利,与此相关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在不同国家,这些权利发展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英国的经验,马歇尔认为,公民身份中的公民权利主要发展于18世纪,政治权利主要发展于19世纪,社会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
每个人都有多种身份。德国社会有不同的民族、阶级、党派和宗教信仰,在这些身份之间,难免存在矛盾冲突。但是,当代德国的公民身份压倒了其他身份,各种身份包容在平等的公民身份中,获得一视同仁的尊重和保护。德国社会主要是由公民身份统合维系的。如果民族身份或阶级身份压倒了公民身份,民族冲突或阶级冲突就有可能撕裂社会。
最近几十年,出现了新的历史现象:不分国界的人权在世界范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公民身份本来是国家性的,表示具有一组特定权利和义务的本国人口。但是,二战后,一些最重要的个人权利在超国家的水平上抽象出来,被称为“人权”。尊重人权,成为世界公认的原则。在欧盟这种超国家的共同体中,人权特别受到重视。在德国这种移民众多的社会中,人权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关注的角度看,这种变化的含义是:人权问题,逐渐从边缘地带进入了人们关注的中心,而原本处于中心位置的民族、阶级、主义、宗教、国家之类的问题,逐渐退到次要甚至边缘的位置。
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这种变化在欧盟各国尤其显著。据1999年的一项调查,在欧盟15国中,只有4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仅仅是本国人。4%的人认为自己仅仅是欧洲人,6%的人认为自己首先是欧洲人其次是本国人,42%的人认为自己首先是本国人其次是欧洲人。这是欧盟的平均数字。德国人的欧洲认同高于平均水平,民族认同低于平均水平。
莱茵哈特先生和罗斯先生的回答,默认了公民身份与国家和民族身份的一致性。勋菲尔德先生说“我只爱人权”,则显示了浓重的欧洲公民甚至世界公民色彩。倘若人权主张与国家和民族身份发生矛盾,勋菲尔德先生想必站在人权一边。
六、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历史
我们的访问主题是:德国社会如何面对和反思历史。“面对和反思历史”,在德语中是一个超长的单词:Vergangenheitsbewaeltigung,访问期间频频出现。伯尔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朱易女士解释说,这个单词由两个词构成,其中Vergangenheit的意思是过去、历史,Bewaeltigung的原意是应对、克服、战胜(疾病、危机等等),有一种德国人自己跟自己较劲的感觉。
应对,还要像战胜疾病一样战胜它,在这样的表达方式中,历史成了我们现在的一部分。历史好比我们的病痛,不应对,不治疗,它就在那里发炎、化脓、溃疡。于是我们就要改变生活方式,上药甚至开刀。治好了,我们便成为健康的人,还可能进化出免疫力。我们的社会进化出人权保护机制,我们进化出公民意识,我们就有了新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公民。公民是谁?公民是进化出人的尊严和人权的社会成员。
在对待历史方面,德国社会目前达到的水平,正是半个世纪以来自己跟自己较劲的结果。中国历史经历了更长久的动荡,死亡人数更多,创巨痛深,更值得我们较劲。现在,尽管没有达到他们的水平,我们也可以参照德国推测将来:在有更好的条件对待历史的时候,经过各方面的多年努力,我们有可能是什么样子。对照他人,可以认清自己:我们过去是谁,现在是谁,将来可能是谁。
那么,追问几句,我们到底是谁呢?
粗略说来,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是公民,而是臣民。古汉语没有公民这个词。这个概念是引进的。概念引进了,相应的社会关系并未引进。我们听说有公民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想像人身和言论自由,想像议员和总统选举,还可以努力争取,但是,从想像和争取,到这种身份及其所依存的社会关系体系建成,需要走很长的路。如果这是万里长征的话,从公民概念引进中国至今,是否走完了两三千里?我不敢说。
那么,在公民社会尚未建成之前,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宪法规定中的民主和人权落实之前,我们这些社会成员应该如何称呼自己呢?叫公民?尚未成真。叫臣民?看不出与君主专制时代的区别。我们熟悉的自称是“群众”,更堂皇一些,还可以叫人民。人民,群众,或许是臣民与公民之间的过渡性身份。我们是政治动员的对象,也是支配对象。相比臣民,我们得到了高度尊重和形式上的代表,但我们的意志是被代表和被解释的。我们是被领导者,而不是主导者。
将来,我们可能成为真正的公民吗?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我们的想法和行动。
七、更宽广的视野
考察已经结束,本文也该结束了。回到北京之后,我补读组织者提供的参考资料,看到一篇英文论文,题目是《从集体暴力到共同的未来:处理创伤性过去的四种模式》。作者是阿蕾达·阿斯梅茵(AleidaAssmann),德国康斯坦兹大学(UniversityofKonstanz)的英语文学和人文理论教授。这篇论文扩展了我的视野,不忍独享,以观点简介作为结尾。
作者说,过去常见的处理历史创伤的模式是:胜利者将自己的历史观强加于人,在记忆领域里以强凌弱,禁止弱者发声。如果这种模式属于“强迫沉默”或“强迫忘却”,那么,二战结束后,作者观察到四种处理历史创伤的新模式:
1、通过对话而忘却
2、回忆以便永志不忘
3、回忆以便忘却
4、通过对话而回忆
第一种模式的核心是“分摊忘却”。
好比两口子打架,彼此伤害了,如果以后还打算过下去,就不能老翻旧账,尽快忘掉算了。这种模式主张“团结一致向前看”,适用于治疗内战造成的创伤。
不过,作者强调了一个前提,即相互伤害的双方势均力敌,彼此伤害的程度差不多。这不是强迫,而是双方在对话中达成共识,好比达成“忘却公约”,同意把沉默或忘却作为共创未来的基础。
顺便一说,在英文里,忘却(forget)也有“忽略”或“不再想”和“不再提”的意思,这层涵义我译不出来。不再提起不等于忘掉,但毕竟翻过去了。
第二种模式的核心是“永志不忘”。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不对称伤害,全副武装的强者屠杀缺乏抵抗能力的弱者,其严密的计划、工业化的方法和巨大的规模,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不可原谅,不能和解。对这样的历史,只能发誓永志不忘:面向未来无限的时间发一个巨誓,面向无边的空间发一个巨誓,避免灾难再次发生。
这种模式好比一个“记忆公约”,在行凶者后代和受害者后代之间达成,并获得公民信仰的半宗教性地位。
第三种模式:回忆以便忘却。目标是忘却,手段却是回忆。
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出来一种新模式。南非把基督教的忏悔仪式发展为“真相与和解”运动。图图大主教担任主席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加害人与受害者参加,双方一起公开历史真相,听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受害者得到社会的同情和尊敬,得到补偿,加害者公开忏悔道歉,请求宽恕,并得到有条件的赦免。这样的回忆可以起到宣泄和调解作用,清洗历史创伤,把这页历史翻过去。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等国,从军人独裁转向民主国家,也采用了同样的历史处理方式。全世界出现了13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在人权框架之内的听证和讨论,万众瞩目,保护人权的概念深入人心。结果,人权框架在人们心目中取代了权力斗争框架——无论是阶级斗争、种族斗争,还是国家革命、政治对立。在讨论过程中,追究真相,避免重蹈覆辙,成为文化中的新规则。同时,凭借人权的概念,重新建立了社会的价值认同,消弭了回忆引发的对立和暴力。整个过程,相当于一次高效的公民教育。
第四种模式:通过对话而回忆。
国家记忆形成的常规不是对话,而是独白。曾经以暴力相向的国家,容易强调自身受害的经历,倾向于选择有助于提升自我形象的记忆,制造一个有关本国本民族的神话。例如,波兰和奥地利,一向把自己描绘为纳粹的受害者,实际上,他们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
人类记忆有一个很糟糕的特性:受害的记忆,比起害人的记忆来,要求占据更大的位置。这种特性,在两个国家之间,例如在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关系中,引起了持续的怨愤和冲突。
第四种模式要求,两国之间的历史学家和教师交换意见,共同编写涉及这段历史的教科书,共享双方的观点,承认自身的罪孽。在两国共享知识的基础上,双方和平共处,而不是生活在定期爆发的谩骂和暴力冲突的压力之下。
这种模式主要适用于国家之间,也适用于一国之内的不同社会集团。不过,这种模式的例证很难找,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新的可能性。
以上几种模式,只是忘却与记住这两种基本型及其变型,却汇集了人类对待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在其中辨认自己的方位,想像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