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ngling wire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07):
在run verify geometry的时候,有一个violation dangling wire(M2),
不知道这个dangling wire具体指的是什么violation?
那位哥哥姐姐能给解释下啊?就解释解释dangling wire是什么violation就可以~?

网友:
就是悬着的线吧,线有名字,但没和其他的同名net连起来,删掉就ok了.不放心再跑个eco 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跑eco route的目的是害怕本来应该连起来的,你误删了???

网友:
Dangling nets are defined as:
Unrouted database nets ;
Nets that have only one connection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可先检查下connectivity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不用跑eco route了.

网友C(2015-01-29):
回复 网友A:

请问 net和wire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verilog里叫wire, icc叫net

网友:
没关系,dangling就是floating net的意思,基本问题不大

网友(2021-12-15):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问 net和wire有什么区别吗

net描述两个器件连接的关系的连线,wire是版图中实际连个器件的连线;

网友(2022-01-14):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问 net和wire有什么区别吗

都是一种东西,是两种叫法而已;net为没布局布前的逻辑连接方式叫net,wire为实际布局布线后的物理连接叫wire;都是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