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综合时模块的约束条件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2-05-07):
如果我只是做FFT中的一个乘法器模块,那输入的驱动,输出的负载,以及输入输出的Delay的值怎么确定呢?

网友:
输入级根据前一级的输出能力确定
输出级根据后一级的输入要求确定
整个模块的延迟根据前一级和后一级的时序要求确定
这些都是相应的接口定义,跟相关的人员确认下就好,最好能有个文挡说明,也方便以后DEBUG或者追究责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啊,如果其他的部分还没有做,只是先做一个乘法器进行综合的情况下,其他跟乘法器相连的模块的输入和输出之类的也不确定啊。我是想是不是会有一个比较保守一点的估计方法呢?

网友:
DC WORKSHOP有介绍,可以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