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encounter 的 addRing 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07):
最近在用encounter在做power plan。
AddRing里有个 minimum jog distance的option,不是很理解。
请问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谢谢!

网友:
划ring不是要拐弯吗?如果你想要围住的floorplan的形状太复杂,有很多小的拐角,做ring就很困难,minimum jog distance就是告诉encounter,小于等于这个距离的小弯就不要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