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平移位levelshift电路设计

楼主(2012-05-07):
大家好,常见的levelshift电路结构如下,但里边的4个管子的宽长比如何设计呢,有什么需要考究的地方?

网友A:
如果不要求速度的話,應該很容易會動;
要求速度的話就要注意PMOS跟NMOS得比例,特別是跑corner的時候。
還有要看是輸入/輸出多少V;
差太多的話會有leakage或是reliability的問題要注意。
可參考一些paper

网友:
   谢谢分享.  当速度不够快的时候, 主要是上下同时导通时的直流电流会较大

网友:
gain足够就行,只要你不追求输出占空比啊等等。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如果不要求速度的話,應該很容易會動;
要求速度的話就要注意PMOS跟NMOS得比例,特別是跑corner的時候。
...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leak怎样才最小呢

网友(2012-08-07):
为什么需要上面两个PMOS管啊。。顺便谢谢tshiu提供的资料

网友:
low power design中用得很多

网友(2012-11-08):
看看这篇文章!

网友:
如果不要求速度的話,應該很容易會動;
要求速度的話就要注意PMOS跟NMOS得比例,特別是跑corner的時候。
...
引用 网友A:

    good

网友(2013-02-27):
very good, I need it very much.

网友:
看看  好像有点懂

网友(2013-06-10):
好像有点懂

网友:
需要资料的

网友:
怎样减小泄露电流?

网友B:
从速度上看,如果允许,不要使用电平控制,使用脉冲控制在低压-超高压(40V以上)是很有用的。使用电平控制,高压PMOS M3和M4的栅压要注意不能超范围,这个栅电压又是高压NMOS M1/M2的漏源电压,还是输出级的Buffer的PMOS/NMOS的栅压,这个电压要达到0~VDD(高压电源)的摆幅,所以这个结构要特别注意器件各电压指标的关系。个人认为这个电路适合于高、低压差别不是很大的情形。如果低压、高压差得比较大,就需要使用其他的结构,末节的驱动PMOS和NMOS栅也要独立驱动。

网友:
受教了,这么多需要考虑的细节

网友:
21楼说的不错

网友(2013-08-02):
会有毛刺问题么?

网友(2013-09-24):
21楼说的很好

网友(2014-03-31):
咦,变成讨论高压LS了,一样学习

网友(2014-09-03):
depend on speed only !

网友(2016-01-28):
电流竞争肯定会有毛刺的,反相器反向也需要时间。

网友:
学海无涯

网友:
这个是低压到高压的变换,反之这个怎样?

网友(2016-03-04):
这个下载也要收费

网友:
的电压标准,出现了主流的3.3v的CMOS,以及2.5v,1.8v,1.5v及1.2v的CMOS标准电平,系统供电也逐渐采用VCORE和VIO分离的方式,这种低压IC的出现,势必对电路设计产生影响,逻辑电平转换的问题日益被电子设计人员重视

网友(2016-05-12):
看看这篇文章

网友:
你好,请问一下是否有计算电平移位电路延时的参考文献!

网友:
我现在正在做负压电平移位电路,vdd=3.3V,vss=-7V,需要运行在高频条件下,如果有资料的话希望能分享一下,谢谢! wangzhang0513@163.com

网友:
如果不要求速度的話,應該很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资料

网友C(2016-07-08):
回复 网友B:

  请教高手:设计一个类似MP1482的高压DCDC,用的是high side NMOS,驱动电路从5V到40V level shift时如何能实现电路中的MOS Vgs都不高于5V?不使用zener之类的嵌位电路,Iq太大。  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使用恒流源限制栅压控制回路的电压降也是不错的

网友:
謝謝大大的分享,希望早日進步

网友:
话说,我做了个levelshift 但是先是下面的nmos近不了线性区,一直在饱和区,输出异常,把下管尺寸调大后总算进线性区了,但是会有5nsdelay。 有什么办法能减小delay啊

网友(2016-08-15):
非常好的资料,下来学习看看~~

网友(2016-12-08):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不错的paper.

网友(2017-01-11):
正需要这篇文章

网友(2017-04-11):
正在需要,研究这个

网友(2017-06-29):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

网友:
我有个疑问   电平转换 电路,比如需要2.5v,使用1.8v,还是有2.5v加在p管上,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不直接把2.5v加在需要的管子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ls简单但是也不简单。

网友(2018-06-26):
谢谢分享的论文资料

网友(2018-09-06):
非常感谢,刚接触

网友:
感谢二楼分享的资源

网友:
看资料,好像不是我需要的,讲的是高压

网友(2018-11-27):
号好啊后好

网友:
正在做这个设计,也在纠结宽长比的选择,下载看看!

网友(2018-12-28):
还没仔细看,又下载了一次

网友(2019-06-14):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要求速度的話,應該很容易會動;
要求速度的話就要注意PMOS跟NMOS得比例,特別是跑corner的時候。
還 ...

网友(2020-05-19):
簡單說~翻转的时候就是N管和P管的电流竞争,因为N管过驱动电压 远小于P管,所以P管尺寸选取要弱,否则可能导致不能翻转或是延时加大
可以參考之前這篇文章的討論~希望對你有幫助
http://bbs.eetop.cn/thread-448551-1-1.html

网友(2022-10-05):
引用 网友B:
从速度上看,如果允许,不要使用电平控制,使用脉冲控制在低压-超高压(40V以上)是很有用的。使用电平控制 ...

你好,需要将电平位移至-5到+5,这个电路管子的vds与vgs可能出现10v的耐压,除了选用高压管还有什么方案吗

网友(2023-03-2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请教高手:设计一个类似MP1482的高压DCDC,用的是high side NMOS,驱动电路从5V到40V ...

那应该用自举结构去做

网友(2024-03-20):
我有ADC,PLL以及BGR,LDO的视频资料,有需要的私信滴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