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有没有画过只用 一层metal的工艺啊

楼主(2012-05-07):
最近比较烦啊,只能用一层metal连线受到很多限制。有没有好的方法分享下

网友:
只用一层metal
个要用POLY和POLY2?

楼主:
用poly,不知道active能用否. 差分管十字交叉我觉得很难做出来了,面积大大的

网友:
沒用過  是 metal gate 的工藝嗎 ?

网友:
没听过唉,求出处

楼主:
没用过铝栅的工艺

网友:
倒是见过,很多地方得用diff走线。
更具体的我也没办法,那还是好几年前当学徒的时候见的。

网友:
嗯 这种我以前做过 要先注意floorplan

大的电源走线下面有可能都要放cell 而这些cell就不能用metal了

active的连线我倒是没用过

用过poly2 poly的。。

十字交叉就别做了吧 除非是design要求了 基本这样的工艺他也不能指望有多精确不是。。还要求couple不是活活扼杀了面积的么

网友:
最后size会很大哦~

网友:
一层金属很难走线啊。用active 或者poly 会增大导线电阻,尽量不要用。版图艺术那书上很多介绍单层金属走线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layout还是挺被动的 虽然可以建议 但是决定权始终不在我们手里。。

网友:
其实一层走线不用太担心,可以用poly走的,当然poly作为走线最好是连接mos的栅极,以为好多mos的栅极是不走电流的,只有电压,用poly影响不大。

网友:
做过很多1层金属的版图,想LDO这类小产品,为了节省成本。
其实一样画的,只是习惯了多层金属,一下无从下手了。
注意点楼上几位也说了,fioorplan  注意电源地的走线。
至于比配的话,做不了十字交叉 就做1221 形的。